[手持表] RC3563电池内阻仪量程不到150欧,这是为何?

楼主(2023-12-26):
刚到货,海鲜市场入手的。RC3563电池内阻仪说是量程0-100V. 0-200欧。刚好有阻值不同的电阻就拿来测试一下。结果发现测量100欧电阻的时候还是可以的。但当测试150欧的电阻时直接不显示了,150欧这就超量程了?200欧的电阻就不用说了,结果是一样测不出来。然后我将100欧和22欧的电阻串联在一起,测了一下可以测出为121.6欧。然后又将100欧和47欧的电阻串在一起测又超了量程。之于其它的阻值例如130欧能不能测我没试了。我这边最小的阻值是1毫欧,其次是2毫欧。测试的时候不准,差得比较远。其它大一些的阻值在误差范围内。难道说测1毫欧,2毫欧电阻要用到夹子才行吗?我这全是探针测的结果。麻烦知道的告之。对了,两探针碰在一起显示为零电阻,给人的感觉是没有误差。测试档位全是自动档,我也调到200欧量程测试了100欧和150欧200欧电阻,结果也是和自动量程一样。150和200欧是测不出来,直接不显示数据。而这些电阻我全部用万能表测过阻值没问题,都在正常范围内。听说这货有山寨的,不会这么巧我就买到山寨货吧?如果各位有同一牌子的可以测一下150欧左右电阻看能不能测出?

更新:有老哥回复测过最大130欧不到. 感觉RC3563这型号的都是虚标的.而另一个老哥的耀锐1035+还可以超量程测. 个人建议还是花多点钱买1035+为好. 刚才和卖家说一下情况,他居然说测电阻没说服力,叫我找一个200欧量程的内阻仪对比测,还说万能表不代表什么.一口认定他产品没问题.说退可以,来回运费我来出. 我就吊他了. 后来搞得互加黑名单收场. 就是不知道那些套壳的像LQ1060S,BP2080S等等有没有这个虚标问题.

网友A:
我记得指标是200欧

网友:
楼主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B:
耀锐YR1035+可以测内阻最高到260欧。

网友C:
很正常,一般做能量输出的电池内阻没超过100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指标是200欧

本来这种就是标的0到200欧量程,背面也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耀锐YR1035+可以测内阻最高到260欧。

那这种还可以呀.写着200欧, 测到2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一般做能量输出的电池内阻没超过100欧姆的

你产品标着0到200欧量程.你来个虚标然后说一般电池内阻也不可能这么大,用不上这么大的量程这样呀? 100欧完全够用?那你量程为何不标0到100欧呢?那我就没话说了.

网友D:
我的RC3563,实测能显示129,但130就超量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RC3563,实测能显示129,但130就超量程了。

就是呀.这电池内阻仪论坛也有好几个人发过了. 居然连这点小问题都没发现. 国产的东西有些就喜欢虚标.所以我买东西有条件的话就要先测他所说的功能到不到位.

网友:
测不到200就不能标0-2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产品标着0到200欧量程.你来个虚标然后说一般电池内阻也不可能这么大,用不上这么大的量程这样呀? 100欧 ...

这不是我的产品,你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我的产品,你搞错了吧

我举个例子,你不要激动.

网友:
这款表卖家太多了,不知道哪家是正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举个例子,你不要激动.

我没什么激动,声明这个产品与我无关而已。我是来给你解答的,反倒是你,左一个你右一个你的,这是举例子吗?拿我举例子?还请注意一下自己的语言

网友:
世界上就怕认真!!!

网友(2024-05-18):
这个表的数据确实有点欢乐 我觉得还是买个耀锐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