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判断这只快恢复二极管的好坏?

楼主(2023-12-26):
一只快恢复二极管串联在电路中,负责半波整流

且还具备整流能力,其两端电压居然达到8伏特,我保证不是对地电压。

然后,停掉电路的供电,彻底没电了。我用二极管档测试,正向压降正常,0.6伏特多一点

二极管可能存在用万用表测量正常,在电路中表现却不正常的可能吗?我该如何判断这只抽风二极管的好坏 ?

网友:
那就软损坏了

楼主:
你遇到过哦?

网友A:
整流出来的电压对不对呢?

网友B:
过小电流沒事,过大电流压降大,还不是坏了吗?

网友C:
    两端电压8V也可以是正常的,楼主没说正向压降还是平均电压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出来的电压对不对呢?

不对,它输出的电压比正常值低7伏特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小电流沒事,过大电流压降大,还不是坏了吗?

你的表达我理解是
确实存在测试小电流正常
真实电路工作电流几百毫安
它就是压降一下子变大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端电压8V也可以是正常的,楼主没说正向压降还是平均电压 啊

万用表两个表笔同时
接触这只二极管的两级
测出来的电压,属于半波
万用表显示平均值吗?

网友D:
这有什么好琢磨的,换个好管得了,邦定处欧姆接触了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表达我理解是
确实存在测试小电流正常
真实电路工作电流几百毫安

有二极管的话换个再测一下,看看如何。可能与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变化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二极管的话换个再测一下,看看如何。可能与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变化有关。 ...

谢谢你
我突然觉得
这种故障二极管比
良品二极管更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什么好琢磨的,换个好管得了,邦定处欧姆接触了呗

我们永远需要切格瓦拉这种,把真理洒向人间的偶像
许多次了,你伸出援手,告诉我们事物的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突然觉得
这种故障二极管比

是的,可以通过交流学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突然觉得
这种故障二极管比

我修过一个宝陀的正负脉冲充电器,负脉冲变常通,把放电水泥电阻烧坏了,冷态测控制小板的有关三极管是好的,上电测有一个ce极常通,换了就好了。

网友:
告诉你一个关键词,变压器次级线圈,你品,你细品,
修电源,如果反面糊胶喷漆,无法测试,可以直接测量整流管两端,测出的就是输出电压

网友:
空载换一个其它型号测试不行吗?软损坏没有正确电压参考,很难确定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