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R0075;鹅卵石凯华5.5mm编码器拆的太费劲,TTC绿轮换上还可以~

楼主(2023-12-26):
滚轮利用率很高,失灵了。原装凯华封闭轮这寿命也就一年半。段落感很弱~

收了网店,5.5mm的TTC只有绿轮,没有金轮。。。

友情提醒一句,拆这种PCB板子的轮比较费劲,一般的可以清洗,不建议换。

网友A:
TTC  绿芯寿命太渣,有alps更好。不然得多买几个替换。

网友:
多备些滚轮啊

网友:
无铅焊锡,不好拆

网友:
绿的500W(1.8元),蓝的1000W(3元),金的4800W(5元)。

网友:
还是喜欢光栅的

网友:
焊接技术有待继续提高哦

网友:
现在光栅的少

网友:
用热风枪,周围的小零件贴上耐高温胶带。不容易损坏焊点铜箔

网友B:
千万不能用大力的蓝棒子吸锡器,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没光栅的罗技不是好罗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TC  绿芯寿命太渣,有alps更好。不然得多买几个替换。

alps段落感较强,有些人会感觉“硬”,时间长了累手指。

网友:
一看这个焊接就知道已经为后面更换做好打算了。

网友:
焊点这么好,下次方便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ps段落感较强,有些人会感觉“硬”,时间长了累手指。

这个段落感也是可以调的。拆开编码器,将压着转盘的V形金属片用针/镊子压扁一点,涂抹上一点塑料润滑脂,段落感可以变小。如果想要微软的毫无段落感,只需将其压平

网友:
焊接手艺继续锻炼,用吸锡器提好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能用大力的蓝棒子吸锡器,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用的铝合金吸焊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铝合金吸焊器

铝合金的吸力怎么样?我用的塑料的不好用,蝰蛇鼠标我换了微动和滚轮。

网友:
鼠标型号不是MR0075,这是SKU号。罗技的产品不能看铭牌上面写的型号两字。。。

网友:
要够耐心才能修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