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170;伙伴说滚轮乱窜,凯华8mm防尘轴耗损不小,清洗再观察~

楼主(2023-12-26):
酒精大法清洗继续用用看。
8mm没有备件

楼主:
凯华这种防尘轴明显段落感不清晰,不如TTC绿轮一类的。寿命以后对比TTC再做评价

网友:
段落感这种东西,各有所爱。

网友:
机械编码器,最耐用要数阿尔卑斯ALPS和正牌科电TTC

网友:
罗技鼠标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啥特点?省电?

网友:
M170是nano接收器吧,好像不支持优联?

网友:
哈哈,我用的是光栅的

网友:
使用同款的路过。

网友:
罗技鼠标做工就是好

网友:
都说用WD40神油有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酒精没看到啊

网友:
罗技鼠标做工不错,用不坏

网友A:
罗技鼠标M系列分1系,2系,3系,5系,7系还有大师系列,刚开始还好,1,2系也有光栅,后来慢慢的就定位明确了。

一般3系往上基本就部署光栅滚轮了,据说有极个别型号是编码器,所以保守点从5系买起,基本不怕踩编码器的雷了。

有人说游戏G系列不都用编码器么?游戏系列要求高,可能要求滚动跟实际手感成比例,而且一般游戏系列的编码器都是快拆的,换起来轻松。

办公M系列的都是焊死的,还有编码器也无法做到飞梭滚动,不适合拉长内容。

网友:
淘一个滚轮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技鼠标M系列分1系,2系,3系,5系,7系还有大师系列,刚开始还好,1,2系也有光栅,后来慢慢的就定位明确 ...

我觉得应该是打游戏滚滚轮用的少,所以能减则减,办公编辑文档和画图这些,滚轮使用率高,如果减了寿命太短。

网友:
做工不错,洗的也好!

网友:
这种滚轮有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