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23-12-26):
# 简介
很久之前买的一个数控电源模块,支持远程控制

## 外观样式

## 参数指标

空载输出文波

1A负载文波情况

# 原理分析
此电源调整部分采用了一个2596S,控制部分采用了STM8的单片机。最近有点时间,绘制了电源以及调整部分原理图(图一底部大板),简单分析下其工作原理
## 1. 辅助电源

以XL1509为核心,输出5.03V(1.23*(1+3.09))电压,作为整个系统工作的辅助电源,提供给运放以及显示控制部分。因为输出电压比较低,所以未增加CFF电容。
> XL1509 SOP8 DCDC芯片 输入4.5-40v,输出1.23-37v可调,恒定2A电流输出能力,FB电压1.23v

## 2. 主电源
主电源采用一颗XL2596S作可调输出。典型电路如下:

> XL2596 降压DCDC,输入4.5-40V,输出1.23-37V可调,恒定3A电流输出能力。

本电路设计采用了数控的方式,所以替换了原电路中的反馈环节,具体设计如下:

### 2.1 电压控制环路

来自顶部控制小板的PWM信号(L_PIN5)经过R26,R27,R28;C12,C13,C14组成的三阶低通滤波电路滤波,变成纯净直流作为参考电压通过R14进入U2.2(MCP6002)的6pin.

下面分别是PWM,一阶,二阶,三阶处的实测波形图:

可以看到二阶滤波和三阶滤波处直流波形基本相差不大,直流电压也符合设计要求 3.3\*0.26 = 0.858V
下面两张分别是二阶和三阶处的文波情况,可以看到,差别还是挺大的

如果忽略U2.1部分电路,即如图中箭头所示,R10右端直接进入U2 5pin,则R6,R7,R9,C21和运放U2.2,R15,C22组成了PID控制器,简化如下图

U2.1及外围组成(加法)同向比例放大电路,其放大倍数 = (1+R12/R11) = 1.067。假设输出电压为18V:
则U2.1 Pin3处电压分别来自18v分压:
V18= 18\*(R7+R9)/(R7+R9+R6)=18\*0.063 = 1.134v,
5V分压:
V5= 5\*R9/(R8+R9)=5\*0.01 = 0.05
Pin3电压 = 1.134+0.05 = 1.184,实测此处电压为1.189v。
Pin1的输出电压 = 1.184\*1.067 = 1.26V,实测1.26V
U2.1 Pin1输出电压分两路,一路经R13,C20滤波,通过L_PIN3送入单片机。

另一路送入U2.2为核心的控制单元

### 2.2 电流控制环路
和电压控制环路类似

R30,R31,R32,C15,C16,C17组成三阶滤波,将PWM变成直流,送入U3.2作为电流基准。

U3.1为核心的同向比例放大电路,将采集的电流信号放大后一路送入单片机,一路送入U3.2作为反馈信号,与基准共同作用,最终经二极管KL3和电压信号一起加入LM2596的FeedBack端。
U3.1的放大倍数为1+R20/R19 = 31。
5V电压经R17,R16,R5分压后产生0.098V的固定偏置,和负载流经R5产生的电压叠加

### 2.3 输出使能控制

来自单片机的信号,经R42,光耦,控制LM2596的5Pin(ON/OFF)

网友:
就这显示,方便设置?

网友:
好文,就是看不懂!

网友:
学习了,一直没往这方面留意

网友:
看到这种公式就头疼

网友A:
数控就是通过控制PWM波形滤波后的参考电压来控制输出电压电流,类似电电位器分压参考电压调压吧,就把电位器换成单片机的PWM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就是通过控制PWM波形滤波后的参考电压来控制输出电压电流,类似电电位器分压参考电压调压吧,就把电位 ...

是的,原理是这么个原理

网友:
好文章,搜藏了,留着慢慢看

网友:
看着脑仁疼,你们这都是啥脑袋啊!!!

网友:
增加了外部控制电路,怎么保证稳定工作应该是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网友:
好文章,辛苦了。

网友:
PWM输出换成DAC输出精度要高很多

网友B:
电压环、电流环,使用了硬件 PID,为何有这种设计?

按照 DCDC 的原始电路,直接 P 环节就能实现负反馈稳压(进而间接稳流),
这手动加上 I 环节和 D 环节有何妙处? 如何确保这些个环节加上去,DCDC 不罢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环、电流环,使用了硬件 PID,为何有这种设计?

按照 DCDC 的原始电路,直接 P 环节就能实现负反馈稳 ...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只是按原电路分析,具体设计意图,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只是按原电路分析,具体设计意图,我也不懂

好吧,还以为这个控制部分是 LZ 专门加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环、电流环,使用了硬件 PID,为何有这种设计?

按照 DCDC 的原始电路,直接 P 环节就能实现负反馈稳 ...

运放加环路补偿 稳的很

网友:
分析到位,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