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请教专家,汽车搭电问题,不能直接电瓶负极?

楼主(2023-12-27):
看网上说汽车电瓶搭电不能搭电瓶负极!要搭机壳!如果直接搭负极会烧坏!但是没有一个详细说为什么的!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就不能搭电瓶负极上呢,为什么就会坏呢,

网友:
不是说了吗?负极连有电池管理系统

网友A:
为啥不能接负极。。。。瞎几把扯淡。车上的蓄电池负极输出本来就直接连接到车体金属上。答案是可以接负极也可以不接。不接电池负极好处就是接线方便,随便搭铁就行。至于减少线路内阻,微乎其微,因为负极输出线自身就很粗,内阻本来就非常小。

网友:
负极和机壳不就是直通的吗

网友B:
我的理解,电瓶负极有电池感应模块,搭电瞬间(夹子夹上电瓶负级有时候会出现一阵火花)可能有脉冲电压加在模块上,而如果搭发动机的铁件上,铁件有电阻,相当于在电路中串联了一个电阻,脉冲电压经过电阻有分流,电池感应模块上的脉冲电压就没有那么高,对模块的影响就会减小一些。
我说的多,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我的车是直接负级接负级,因为自动启停取消了,坏了无所谓

网友C:
直接搭电池,不就等于并个电池吗?有何不妥?  再说负极本来就是接在车体上,难道中间连接铁就有电池管理了?

网友:
瞎说的,我给别人搭电就是正极夹正极,负极夹负极,能正常发动没事,负极和车体连接,搭负极不就是搭车体

网友D:
电池的负极接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负极接在哪?!!?

电瓶的两极不就是正负极吗

网友E:
还有电瓶断电都是建议断开电瓶负极的,不知道是否是同样的原理?

网友:
还有这个说法么?我都是见人家搭电池正负极的。

网友:
拿下来充好电再放回去最保险

网友:
无稽之谈    没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接负极。。。。瞎几把扯淡。车上的蓄电池负极输出本来就直接连接到车体金属上。答案是可以接负极也 ...

他们说有负极传感器的不能接电瓶负极!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损坏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电瓶断电都是建议断开电瓶负极的,不知道是否是同样的原理?

先断负极是有原因的,因为正负极都连着的时候,先拆正极有可能跟工具跟车身接触短接。先拆负极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电瓶负极有电池感应模块,搭电瞬间(夹子夹上电瓶负级有时候会出现一阵火花)可能有脉冲电压加在 ...

车身电阻微乎其微,不过搭电时线的好像有接线顺序,记得先搭正,再搭负

网友:
我的车辆手册写的就是搭电负极接机壳那个端子,具体原因没有深究,这个需要研究全车电路才能分析。

从原理来说,接车壳确实比接电瓶负极好,因为起动机的负极是直接搭铁的。

我估计这个和手动档启动类似,踩离合启动肯定是比挂空挡启动好,但是挂空挡也是可以启动的,主要看优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电瓶负极有电池感应模块,搭电瞬间(夹子夹上电瓶负级有时候会出现一阵火花)可能有脉冲电压加在 ...

我看网上的视频都是说不能接电瓶负极要接搭铁!说接电瓶负极会坏传感器!也没有一个说出具体原理!就不明白极性和电压都没错也会损坏吗!损坏原因是什么!看他们的视频一个个都挺专业的,说得嘴角冒泡就是没说出个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搭电池,不就等于并个电池吗?有何不妥?  再说负极本来就是接在车体上,难道中间连接铁就有电池管理了 ...

他们视频说有个负极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