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拆开维修PMX-I-R X光机的kV表

楼主(2023-12-27):
鱼上收来一个X光机用的kv表,被报废时砸坏了屏幕。

网友A:
中间的那一圈贴片是不是感光器件啊?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个差不多的帖子.
这个是给粒子束加速的还是聚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那一圈贴片是不是感光器件啊?

那个是硅光电池。可以当太阳能用

网友:
高科技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硅光电池。可以当太阳能用

谢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那一圈贴片是不是感光器件啊?

是光电二极管,有可见光会产生电流。光电二极管有两个特性,在负偏压下面,会有光导效应。在正偏时会有光电池效益。X光和阳光一样都是电磁波,只不过是一种波长更短的电磁波,在X光的照射下,光电二极管的反向电流会加大,为pA-uA级别,反向电流和X光的强弱成正比,通过检测这个微弱电流就可以检测X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