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红蓝爆闪灯拆机,改充电电流

楼主(2023-12-27):
马大师红包后1块钱包邮

背面的夹子

全家福

LED照明工作电流33mA
爆闪模式最大能到一百多毫安

这小电池估计容量不大,原配充电电流是332mA ,估计很快就充起鼓了,把充电IC外围的332电阻改成20K电阻,充电电流降为52mA ,这样能延长点电池寿命。

网友:
换电池或减小工作电流更好吧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知道要改哪个电阻的。
很好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这个不能乱用的吧?

网友:
鼠标也是这种电池,被他搞得充电快,停充慢,整天坏,我也改了小电流效果一般,因为停充还是很墨迹,换个容量大点的会好

网友:
JC执勤的时候用的?

网友:
这玩意装电驴后靠上吗

网友:
挺迷你小巧的~充电慢点是好很多

网友:
才1块?得用多大的红包,看了都想购来吃灰~

网友:
用过上AA电池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知道要改哪个电阻的。
很好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找到充电ic,看丝印查芯片手册,这个好像是tp4057

网友:
不少清洁工晚上工作的时候也会带个会闪烁的led灯。

网友B:
该这么小的充电电流,电池这么小,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马宝才1块多?这个可以买个装身上,晚上出去溜街安全啊。

网友:
把所有LED换成白光,找个无色透明外壳。锂电池换大点的。

网友:
才1块钱还包 邮,价格不 错

网友:
就佩服大神的动手能力

网友:
这种好事我怎么没有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这么小的充电电流,电池这么小,能用多长时间?

改天去夜跑或者夜骑测试下,比较省电,估计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这个玩意买来用在哪呢?放家门口?电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