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拆解并维修SOLIDOSE-300 X射线机用的剂量表

楼主(2023-12-27):
这个表也是报废时被厂家砸碎了屏幕的。

不过探头还好,用的是半导体光电二极管,100平方mm的感光面积。内部电路板没有受损

正面,型号SOLIDOSE-300, 屏幕完全碎了

侧面,惨不忍睹

背面还好,标签磨掉了

拆开的样子,屏幕完全变形了

还是屏幕,这是一个大的1602屏幕

屏幕背后

刚好手上有几片以前不知道哪儿拆下来的大的1602,完全一模一样。连管脚都一样。

换上去后成功开机

可以测量辐射剂量和剂量率

内部电路板,探头线用的是双同轴。核心电路在屏蔽盒里面

打开屏蔽盒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静电计电路,用的是I-V-F 方式。用的是积分放大+比较器,达到门限后复位再积分。比较器输出脉冲信号。剂量越大,频率越高,MCU测量频率来测量剂量大小。现代的剂量表都是静电计+24位AD转换了。
图片中红色的是1个1G欧姆电阻。 运放是AD744JR,积分电容式225pf。

网友A:
能做盖格计数器不?

网友B:
这东西可以,期待楼主修好

网友:
原理和盖格计数器不一样吧

网友:
感觉这种设备里面的线路看着舒服

网友:
移花接木,成功开机,完美

网友:
这算不算捡漏

网友:
只是x射线的特殊检测仪吗?

网友:
这货像是小日子的货。。之前做过他们产品的自动化测试系统。。前年还做过蓝牙版本的幅射检测仪的测试系统。

网友:
西门子专用 CPU ,不是通用 CPU, 若是老款通用CPU ,就更有研究价值了。

网友:
昨天刚看到有个玩IX光机的把整个手烧烂了

网友C:
楼主这个应该是RTI产的,好像只能测试曝光率,若想测KVP和mas的话估计还要加外置探测器,还有3线BNC口接的应该是离子室,铁盒子里应该是产生一个高压偏置信号,提供给离子室用的,和我下面的差不多.另想问下楼主业余条件下如何测试这个曝光度是否准确呢

网友:
离子室传感器的?这主机得配探头才能工作

网友:
好像好高级的器材

网友D:
看着不错,做工很好,能修复也是高手,探头里面的光电元件长啥样呢,这玩意原理和盖革不同吧……

网友:
修好了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有大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应该是RTI产的,好像只能测试曝光率,若想测KVP和mas的话估计还要加外置探测器,还有3线BNC口接的 ...

我也有一个这个,但是没有探头。业余条件下不可能测试准确度。因为必须要有X射线源,还要有准确的剂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做盖格计数器不?

盖革计数器一般用在个人剂量防护领域。这个剂量表是用在X光机剂量准确性测量上,灵敏度更低,准确性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可以,期待楼主修好

已经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错,做工很好,能修复也是高手,探头里面的光电元件长啥样呢,这玩意原理和盖革不同吧…… ...

探头这次没有拆,几年前拆过,就是一个光电二极管。面积是10x10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