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垃圾佬的日常02 又捡日立WH12DAF2冲击起子

楼主(2023-12-27):
  有时候拆比较紧或者打滑的螺丝时都比较费神,所以想弄一把冲击起子来应急。抽空在村口鱼塘边的垃圾场找找,捡了一个所谓的日立WH12DAF2冲击起子,垃圾费65。

行规照常,入手拆。
外观:

2007 “制造” 中国制造?

这个灯有意思,是不是也可以当卡扣别在腰带上?

拆开里面两个松下电池,松下电池果然不一样,一个没生锈的还有1.5V多的电压,另一个锈成这样了还有1.4V。淘宝上搜了一下,价格不便宜,不过型号不一样,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日立订做的?

这灯为什么是这个色的,有什么意义吗?

菊花

拆开内部很简单,像国产二三流产品。

齿轮箱也很简,里面的润滑油很干净,也就没换,因为齿轮箱很普通,也就没有仔细拍照。

最后这个批头少了外面的圈套,大家知不知道在哪可以捡到?

我没电池,用可调电源12V供电可以转。还要费神费钱去弄个电池

总结:这起子机总体来说很普通,就是那个灯有点意思,我看咸鱼上有卖都要一两百块,感觉不太值。外壳那层绿色胶皮也容易脱。这货不知道是不是山上来的?

网友:
还要付65啊。贵

网友A:
这是正品日立的吗?看着还挺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品日立的吗?看着还挺干净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正的,感觉像山上来的,但是这货应该也没人会去山它吧。

楼主:
看配置的确不值,就不知道材质如何了。

网友B:
东西不错,就是在无刷电机的天下,这种货已经真的成垃圾了。配个电池比国内无刷全套都贵。一上性价比都没有。扔货。

网友C:
几年前有收了一把,绿色软胶掉皮,应该是正品,我接两根线出来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不错,就是在无刷电机的天下,这种货已经真的成垃圾了。配个电池比国内无刷全套都贵。一上性价比都没有 ...

各有优劣,说实话普通的无刷的真的不比有刷的强到哪去。开关线性差,驱动容易坏还贵。所以说要买无刷的还是要大品牌的,最好是带霍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有收了一把,绿色软胶掉皮,应该是正品,我接两根线出来接电源

现在这个电池也不贵,只是要找接口一样的不太好匹配。

网友:
这货是山货,珠峰上下来的货,

网友:
65有点贵啊,如果是山上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10块都不值得  抖音上新的9.9.10块都不值得  抖音上新的9.9.10块都不值得  抖音上新的9.9.

网友D:
正品日立,看着不错,就是65有点小贵

网友:
小日本做东西,一般都比较严谨,如果楼主看拆件觉得像【二、三】的东西,就值得考虑是否是从【迎客松】那里来得了!

楼主:
唉,这不是冲着日立这个名字去的吗,没有拆开前你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不过批嘴的结合位精度还可以

网友E:
看样子是正宗日立,65,货场也卖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品日立,看着不错,就是65有点小贵

唉,这不是冲着日立这个名字去的吗,没有拆开前你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不过批嘴的结合位精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正宗日立,65,货场也卖这么贵

唉,这不是冲着日立这个名字去的吗,没有拆开前你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不过批嘴的结合位精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