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捡了一个蓝牙耳机,充电问题。

楼主(2023-12-27):
漫步者 Z1
没有充电仓,
可不可以用5V USB线直接充?

楼主:
只有一只,用5V线接触能开机,不知道充电行不。

网友:
用可调电源调4.3V充电

网友:
也有一个,充电仓坏了,耳机没有按键开关,不能使用了,耳机开不了机

网友:
4.2V的电源有现成卖的,或是自己d一个。5V的怕用不久电池坏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看上去不错,挺好看的耳机。

楼主:
这个充电电压就是5V

网友:
只有一个怎么用,还不如挂闲鱼卖了

网友:
直接给5V就可以充电了。电池仓也是给5V到耳机的。。充电电路在耳机里呢。。
回8楼。TWS耳机不一定要成对用的,单个耳机一样可以用。。

网友:
再捡一只,配成一对

网友:
挺好看的耳机

网友:
捡到过一只白色的,看起来没有这个高级,不知道扔哪儿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