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对硬盘的要求有点高啊

楼主(2023-12-27):
今年3月在狗洞上买过一块4T硬盘,今天放黑群里,直接就警告了。不知道是硬盘质量有问题,还是群晖太敏感了。
怎么能检测硬盘好坏呢?

网友:
还好吧  我6月份买了个海康威视HIKVISION监控硬盘4TB
目前正常 24小时开机

网友A:
黑群晖是这样的~白的就没事,我黑白都有,黑的已经掉了两次硬盘了

网友:
以前的插着紫盘用了挺久,似乎还好吧,有接口错误问题

网友:
看smart啊,有没有可能不是群晖严格,是你那个盘本来就有暗病?比如有坏道,直接去找保修换啊你自己去群晖里面砍坏扇区数量

网友:
都会检测SMart信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群晖是这样的~白的就没事,我黑白都有,黑的已经掉了两次硬盘了

白的一样的。

我有一个白的ds220j

一块14T的新硬盘,一直报警说硬盘故障

一怒直接换了一块2T的旧硬盘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的一样的。

我有一个白的ds220j

可能供电不足吧

网友:
如果硬盘本身没问题,就要看电源质量,数据线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