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 MS82S机芯,主芯片MST6E182VS第108脚ADC2P5电压引脚对地只有12欧姆

楼主(2023-12-27):
TCL MS82S机芯,主芯片MST6E182VS第108脚ADC2P5(2.5V)电压引脚对地只有12欧姆正常吗?起初怀疑外围电路电容漏电短路,拆掉所有ADC2P5外围贴片电容后测量MST6E182VS第108脚ADC2P5引脚还是对地12欧姆。怀疑芯片内部短路,但不是很确定,用两节全新5号电池通过MA1117-2.5转换为2.5V(实测输入3.1V 输出2.2V)单独加到ADC2P5,1117输入端电压下降为2.7V,输出端ADC2P5电压为1.9V。请教朋友们,这个结果是否能判主芯片死刑?

网友A:
摸一下温度,有点高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摸一下温度,有点高就坏了

芯片温度不高。几乎没什么温升

楼主:
按大家一般的经验,遇到这种供电对地电阻这么小的情况,是不是都认为是有对地短路的故障了?

网友B:
啥故障,这个板我都备得有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故障,这个板我都备得有一块。

我是想用这块板子改另个液晶电视,那个电视没有HDMI接口,1366*768的低分屏,这个板子也是低分屏,我就打算用它试试。这块板子买了很久了,没有机器上机试验不知好坏。所以我就先用万用表欧姆档把几个主要的供电测了一下,测到这路2.5V的主芯片供电时就发现对地电阻特别低,只有12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摸一下温度,有点高就坏了

昨天回复温度不高是不准确的,今晚加了遥控接收头用遥控器开机后发现主芯片和 AMS1117-2.5这两个发热较为严重,开机5分钟后手指头就只能摸到3秒。这个温度主芯片就一定是坏了是么?但这个温度下测量12V、5V、3.3V、2.5V、1.8V等各组电压基本都是正常的,顶多低个零点零几伏,这就让我很疑惑,有较为严重的短路,为什么测得的电压都是基本正常的。

网友C:
电感l503处串接电流表,判断芯片还是外围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回复温度不高是不准确的,今晚加了遥控接收头用遥控器开机后发现主芯片和 AMS1117-2.5这两个发热较为 ...

这么热,不用说,先换了1117,如果还热,估计主芯片基本上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故障,这个板我都备得有一块。

朋友你能帮我测一下你手里的同型号板子主芯片的第108脚(我下图红箭头指示)的对地电阻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l503处串接电流表,判断芯片还是外围电容问题。

感谢支招指导,测下工作电流确实是个好办法!我拆了L503,测得板子工作时,L503处的电流始终稳定在97MA,测了5分钟左右,主芯片温度上来了,也没变化,此处这个电流正常吗?1117-2.5的输出2.5V除了此处去往ADC2P5的之外,还有AVDD_AU25 AVDD_REF_2V5 和AVDD_25这三路

楼主:
这个主板没坏,那个主芯片发热量确实有点高,厂家没装散热片,所以摸起来尤其明显,试机3小时没任何问题
换板试验算是成功了,只是这个板子改装在东芝电视上是倒屏的,工厂模式里又没有倒屏选项,恐怕还是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