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用过剃须刀这几款的推荐下

楼主(2023-12-27):
有3款剃须刀。米家s100。飞利浦pq182,飞利浦pq190。求推荐。

因家父就喜欢双头剃须刀。查了几款看似就这几款还可以吧。做工感觉米家s100好些(防水),但电机和和刀头可能没有飞利浦好吧,而 飞利浦不防水,做工都用在500元以上的机器上了 。刀头质量可能比米家要好些吧 。

拆机视频也看了下。飞利浦的这2款做工好简单。

双刀头是便宜但感觉利润低都不怎么好好做了呢。

关键是飞利浦这2款。充电要10小时。连续使用只有25分钟……充满电也没有指示灯提醒。
小米刀头不好拆解清理,年纪大了应该搞不定,据了解卖的就是耗材刀头成套换,还有可能断货……。

3刀头不要提了劝过好多次,买后的都退掉了。

所以恳请各位给推荐下。2刀头剃须刀谢谢。

网友A:
估计还是飞利浦的应该好点

网友B:
选飞利浦三刀头的,好用,用起来和双刀头的飞利浦是不在同一个档次

网友C:
飞利浦吧,老人家知道这个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吧,老人家知道这个品牌

关键是飞利浦这2款。充电要10小时。连续使用只有25分钟……。充满电没有指示灯提醒。小米刀头不好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飞利浦三刀头的,好用,用起来和双刀头的飞利浦是不在同一个档次

没错。就刀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飞利浦的应该好点

关键是飞利浦这2款。充电要10小时以上。连续使用只有25分钟……。充满电没有指示灯提醒。小米的设计刀头不好清理…就是不想让清理,卖成品套装。

网友D:
我是从飞利浦干电池双头升级到飞利浦充电三头的,感觉还是双头更灵活轻便些缺点是干电池成本高些不知道能否改用那种拆卸冲电池代替干电池好不好用。

网友:
这种刀头应该用几年都没问题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飞利浦这2款。充电要10小时。连续使用只有25分钟……。充满电没有指示灯提醒。小米刀头不好清理… ...

那就加预算或是换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加预算或是换品牌。

预算没问题

网友:
我用的就是飞利浦pq182,电池用废了。自己换了镍氢电池。
两三个月充一次吧。反正晚上睡觉放那充。镍氢电池小电流基本也不会炸

网友:
正在使用pq190感觉一般,不太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从飞利浦干电池双头升级到飞利浦充电三头的,感觉还是双头更灵活轻便些缺点是干电池成本高些不知道能否 ...

我感觉还是双刀头的飞利浦干电池的性价比高,电池可以用松下的爱乐普充电电池很方便,原装的充电器有快充的,而且不用担心时间长了电池损坏的问题。就是现在能不能买到了

网友:
飞利浦低端的都是双镍氢电池,充电10小时用25分钟,要选锂电池的充电1小时用50分钟以上,否则还不如换小米的

网友:
用过的在用的,都不是这些牌子,国产抵挡的几个,好清理充电也合适,最长的用了近10年,似乎有强人的、什么科的等,都不超过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从飞利浦干电池双头升级到飞利浦充电三头的,感觉还是双头更灵活轻便些缺点是干电池成本高些不知道能否 ...

国产的也可以考虑了。

网友:
我用手动的,5层刀片

网友:
如果用充电款的双刀头,不如用电池款的双刀头飞利浦,更方便,了不起备两对5号镍氢电池和充电器换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