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贴:几块固态硬盘开卡不知道短接点,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3-12-27):
最近碰到了几块固态硬盘,不知道短接点在哪,无法开卡,请维修过的大神给予指点,万分感激!

1、QUNON_P20A_360GB

2、七彩虹CS150_120GB

3、金典S400_120GB

4、SAICHI_K300_128GB

网友A:
第三块ROM指着那个,第四块螺丝口隔壁单个那个

网友B:
写的ROM的那个地方,写的ROM的那个地方,写的ROM的那个地方,

网友:
大多数都是单独的那两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块ROM指着那个,第四块螺丝口隔壁单个那个

麻烦单个那个怎么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ROM的那个地方,写的ROM的那个地方,写的ROM的那个地方,

88NV1120主控那个我已对短接了ROM点位,插上一点反应都没有,都不识别

网友:
拿镊子挨个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