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清洁表吗?有没有经常用消毒酒精擦表的?

楼主(2023-12-27):
我是抚摸党,并且是业余爱好,所以喜欢保持各个表外表清爽。所以就经常拿消毒酒精擦表。

最省事的就是拿现成的酒精棉片来用,擦完即抛。

其实就担心一个问题:会不会把表面擦坏?

目前擦下来,发现没有问题的有

Fluke 117C  (擦了10多年,没发现问题)
Fluke 101   (擦了10多年,没发现问题)
Fluke 15B MAX
OWON CM2100B
ZT 702S

发现擦出问题的:
目前没发现

抛砖引玉,大家都是怎么清洁的?

网友:
消毒酒精对塑料不好,我一般用棉布沾点水加洗洁精擦洗一下

网友:
建议用对塑料,油漆没什么溶解的,

网友:
放手里吃灰还不如出了省心,留几个炮灰表

网友:
我们干活用,不擦

网友:
避免用酒精擦有机玻璃(亚克力),用酒精擦亚克力,很容易出现开裂。

网友:
用湿毛巾擦擦可以了,酒精对塑料绝对有腐蚀,之前一个磨砂手感的mp3由于使用年头久磨砂外皮老化发粘,我就把外壳拆下来用酒精泡半小时,拿出来后塑料失去弹性嘎嘣脆

网友:
我用酒精擦屏幕的塑料,擦裂了
PC材料遇酒精好像应力会导致裂纹

网友A:
我只直接包起来,老化了重包即可,现场的炮灰表是每年年底清理一下档盘,因为里面有很多沙子。有这比更夸张的,只是没拍

网友:
我的表一年基本擦一次,都是用脏了没办法才擦,但都是用酒精擦得,垃圾表用坏了再买

网友:
酒精对表面的胶镜片有腐蚀和化学反应,我就用过新冠时的铁罐装酒精喷到万用表镜片上,镜片马上就化学反应白茫茫一片

网友:
我也是用酒精温巾擦的

网友:
我擦

楼主洁癖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直接包起来,老化了重包即可,现场的炮灰表是每年年底清理一下档盘,因为里面有很多沙子。有这比更夸张 ...

我擦,灰尘这么大的地方,福禄克117C这种转盘外露的表就基本告别使用了,潮湿的地方我感觉安捷伦的更好一些,安捷伦的手持表PCB都用了塞孔,福禄克的通孔进水泡久了容易漏电,

网友:
俺的表10几年都没有打扫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擦,灰尘这么大的地方,福禄克117C这种转盘外露的表就基本告别使用了,潮湿的地方我感觉安捷伦的更好一 ...

在新疆只有你想不到的,更夸张的直接卡死,包括按键

网友:
不擦
偶尔真看出来脏了,哪天心情好就清洗一下外壳,或者整个拆了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新疆只有你想不到的,更夸张的直接卡死,包括按键。

这种环境,是不是应该用Fluke 28-II,IP67,而且是终生有限保修系列的产品

另外,关于楼主的话题,一般用湿巾擦,湿巾擦不掉才上酒精棉片,酒精棉片搞不定的,就人工忽略

网友:
湿抹布效果最好或者拆机后把不怕水的零件水洗一下!

网友:
我几乎没有清洁过表的壳体,但有时候会清洁插座,先用异丙醇,再上保护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