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中创的垃圾数字电桥误差很大:EastTester ET430B

楼主(2023-12-27):
新买的

看这个测量误差,能用?

看福禄克的表测试精度

网友:
这都翻倍了

网友:
中创的LCR一直不行,我们生产线上都用日系品牌、台湾固纬、国产同慧这几家,其他的测不准,客户不认。

网友A:
小伙子,测电容不要把频率调太高,特别是电解电容,你短接校准了没有,从你的图片看,感觉像坏了,大佬你到底弄懂原理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测电容不要把频率调太高,特别是电解电容,你短接校准了没有,大佬你到底弄懂原理了没有? ...

哈哈,一般电解1k也问题不大,不至于差一倍吧,到10k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一般电解1k也问题不大,不至于差一倍吧,到10k就完了

大佬看起来,确实像坏了,差了一倍了,你校验了没?

网友C:
用福禄克源输出电容给电桥????????

网友D:
中创的测量方案和同慧、安柏不一样,中创的更像是网上许老师电桥那种单片机方案,前端没做过多事情,主要靠单片机采样两路信号,求解信号的实部、虚部,进而得到阻抗值,所以成本低。

在不知道5500A内部结构、原理的情况下,直接接ET430B,怎么想都不是很合适的样子,原理我不懂,但是看拆机板卡里面没有这么多电容,那三颗白色的加一起才90uF。
所以不知道电容校准的方案,是不是纯物理连接。
(图片来源EEVBlog, https://www.eevblog.com/forum/metrology/fluke-5500a/,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而且5500A用户手册上,输出800uF的容量,Allowed Frequency只有100~100Hz,楼主使用的是1kHz

个人想法,有误差可以理解,中创做的不如同慧也可以理解,但是测量值差1倍这种情况,还是先从方法找问题比较好。
是不是测试一些实体电容,确认一下电桥的状态。ET430B印象里没有电压偏置功能,不太适合测电解电容,输出信号有负半周。ET432/433可以做500mv直流偏置,然后用300mV来测试,数值不一定记的准,但是不会有负半周信号。

我相信能在市面出售的仪表,绝大多数都能符合手册精度指标的。

个人想法,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福禄克源输出电容给电桥????????

对啊,要不怎么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福禄克源输出电容给电桥????????

你是抖音那个不会修吗?关注你很久啦,技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测电容不要把频率调太高,特别是电解电容,你短接校准了没有,从你的图片看,感觉像坏了,大佬你到 ...

这哥们好像是玩校准的,基本理论功底应该比一般人强一些吧,应该是这个表坏了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创的测量方案和同慧、安柏不一样,中创的更像是网上许老师电桥那种单片机方案,前端没做过多事情,主要靠 ...

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测电容不要把频率调太高,特别是电解电容,你短接校准了没有,从你的图片看,感觉像坏了,大佬你到 ...

瞎搞着玩,不是太懂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创的测量方案和同慧、安柏不一样,中创的更像是网上许老师电桥那种单片机方案,前端没做过多事情,主要靠 ...

有没有想过品控不严的问题?

网友:
先按5500A的允许范围测试吧。
5500A模拟470uF时最高允许100Hz,你这都上到1KHz,都是允许范围的10倍!
不准才是正常的。

网友:
兄弟你短路校准了没?到手不校准就是这效果,你第一次玩电桥?

网友:
正常表,正常源,正常参数设定,按说误差不会这么大

中创的表也有,低成本方案,达到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
这么大容量,调到100Hz或者120Hz去测,不管是5500A还是电桥,这都是规定的一个测量频率,超出规定范围使用,操作本身就是错的,怎么能要求结果正确?

网友:
玩电桥不同频率测试出来的结果容量差别很大的。

网友:
还是先拿个真实电容来测一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