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偶然得来的比亚迪新能源电源BMS高压监控模块,拆开看看做工以及方案

楼主(2023-12-27):
偶然得来的比亚迪新能源电源BMS高压监控模块,拆开看看做工以及方案

楼主:
占楼备用
先拍照种草,等哪天闲了研究一下如何驱动;

板上有210A的标示,不知是不是800V 210A的监控规格;
主控型号是凌特的LTC2949,用于高电压电池组的电流、电压和电量监控器。
概貌如下:

可见它的采样合金电阻常用值是50微欧姆,难怪用内阻仪没测到阻值。

网友A:
那个胶是防打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胶是防打火的吗

还是需要打胶的,而且通板打了一层,在采样电阻串上还多打了一层。万一真是800VDC呢。

网友:
现在电动汽车上的电子元件太多,整个是电子元件堆出来的。

网友B:
这是哪个车上的?是CAN协议的吗?能研究出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个车上的?是CAN协议的吗?能研究出协议吗?

写的是BYD,这种没那么复杂,只是通用的模拟前端而已。
您看二楼的原理图,通常是SPI或IIC接口。

网友C:
电子系统越来越多,维修成本越来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系统越来越多,维修成本越来越高

科技使人进步

网友D:
胶打得不错,比某电表厂全手工打得有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胶打得不错,比某电表厂全手工打得有工艺

800V 平台呢,弄不好会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