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了4S店,今年改进气泵的人挺多

楼主(2023-12-27):
中午在4S店吃的套餐,免费。
和4S店技术聊了气泵增压的事,说效果还是明显的,主要有两个优点:1是提高起步动力,汽车起步阶段汽油不能充分燃烧,这个时候也容易积碳。这个阶段提高进气量,不仅提高动力输出,而且减缓积碳。2是可以节油,现在油价高,性价比不错。

网友A:
我有理由怀疑你是个卖进气泵的

网友:
意思是跟涡轮增压一个效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理由怀疑你是个卖进气泵的

淘宝上搜索了下,发现不少自吸改增压的套件,大部分都是涡轮风扇

网友:
心理作用而已

网友:
理论上低速有点用,猛踩油门估计会掉转速

网友B:
有些人总感觉比车企研发聪明.

网友:
没这个必要。 车不是开坏的,是修坏的,改坏的。

网友:
这个会缩短发动机寿命。因为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过增压。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进气量每分钟要上立方米, 哪里去找那么大的气泵或者风扇?

网友:
改进气泵的,一般是高海拔地区,尤其是气压低的地区还是有必要改的,否则动力打折扣。跑一次西藏或新疆就知道了。

网友:
高速路上进气量跟不上就拖后腿了

网友:
早就有结论了,智商税,心里作用。汽车那个进气量,涡轮风扇只会阻碍进气

网友:
起步转速高,怎么会燃烧不充分?
增加进气量就需要增加供油量,因为电喷是闭环的,会检测混合比。变速箱齿比不换的情况下怎么做到省油?原厂涡轮增压的都是跟齿比配套的。后加的怎么改?刷变速箱程序?

网友C:
带氧气瓶,在进气阀加氧气是不是可以提高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人总感觉比车企研发聪明.

它们会告诉你研发故意把油耗造高的,现在技术已经可以做到百公里半个油了,但加油站不同意

网友:
关键是长期使用的后果是怎么样的,不能连10年都开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氧气瓶,在进气阀加氧气是不是可以提高功率?

不能,因为电脑并不知道你加了氧气,还是按空气中的氧气含量来喷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