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看看这样改936休眠可行不!

楼主(2023-12-27):
一直都想把936焊台搞个休眠功能,设计电路板又不会搞,就搞个简单的吧!坏的电水壶上拆下来的温度开关,常闭95度的!把交流输入的线串在温度开关上,温度开关放在烙铁架里面贴着烙铁头温度升上来就关机,降下开就开机!休眠间隔一分钟多点,加热到关机也是一分钟多点,不想让它休眠就把手柄往后拔点不让烙铁头贴在温度开关上!感觉挺好!

网友:
这玩意对温度的反应没那么快吧

网友:
这个……距离差一点点就会差很多点点的温度吧?

网友A: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真实用????????????

网友:
真是人才呀,干簧管水银开关全部淘汰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这不比一直加热好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真实用????????? ...

啥实用不实用呢?用一段时间看看啦

网友:
我曾经买了个一体的T12手柄,用着还不错。奇怪的是经常会温度下降,后来发现只要烙铁屁股比头低,就会停止加热。应该是胎带的休眠功能,可是我的烙铁架和楼主的一样,放上去的时候也是屁股比头高的,根本就不会休眠,反而有时候需要把烙铁倒过来用,比如焊不方便反过来的电路板底部,就需要烙铁头朝上操作,这时候它竟然休眠了!后来拆开,把这个控制休眠的小零件断开,才正常了,当然也没有休眠功能了。
控制休眠,不应该用这种方位控制,应该用震动控制比较好。

网友B:
有必要让它休眠吗????玩家的心态不懂

网友C:
卖椴蜜家的936一体的蛮不错,设置到最小1分钟就休眠,手柄特定部位触碰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让它休眠吗????玩家的心态不懂

就是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椴蜜家的936一体的蛮不错,设置到最小1分钟就休眠,手柄特定部位触碰激活 ...

椴蜜佬的不错,买了一支用了一年多,朋友看见了让帮忙买了一根

网友:
936配的座子大多有问题,,用久了的很多手柄放不住,会莫各奇妙的掉出来烫坏东西,以前在工厂时我是在座子中上部对钻两小孔,穿一根二、三毫米的钢丝,正好压在手柄不锈钢套管中前部,从此稳的一B,改过上百个老旧座子,缺点是有时锡渣太多成块了会卡住倒不出来,得拔出钢丝倒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估计冬天好用 夏天温度开关有可能会反应迟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椴蜜家的936一体的蛮不错,设置到最小1分钟就休眠,手柄特定部位触碰激活 ...

同价位 蜂蜜佬那个几乎是无敌  哈哈哈哈

网友D:
自从用T12,936早就不用了,T12控制板功能挺全的,完全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从用T12,936早就不用了,T12控制板功能挺全的,完全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T12本想搞一个呢,前几天在咸鱼看的了一个卖家卖的工厂淘汰下来的T12两台主机会个手柄一个电源线卖100包邮,我下单四天他还是不发货,就退了!想想平时用的不是很多,就放弃了,还是折腾936吧,16年买的939当时是49!这台是去年废品站掏的!之前的936送朋友了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有了高频烙铁之后,936就不香了,936加热慢,焊接个铜皮面积大的温度也不太行。你这样断开220v,你要焊接的时候,是不是要等一会,要不然温度不够,高频3秒热,936时间就要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