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8650电池还能用吗?正极那头变粗还发现裂纹

楼主(2023-12-27):
日常用18650电池的手电,这个电池突然装不进手电,手电筒身卡住了,发现正极部分变粗了一圈。去皮后发现裂了?

因是冲好了电的,测量下还有4.1v的电压,但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有裂纹 就扔了吧  安全第一

网友A:
不要用了,明显出现问题了,应该是内部压力过大泄压阀没有及时打开反而把外壳都撑裂了,已经不安全了,没必要为一节几块钱的电池冒起火燃爆的风险

网友:
太危险了,自燃就麻烦了

网友:
扔了吧,换个新的。

网友:
楼主也是心大,这样的还不扔

网友:
泄压阀失效,内压太大,居然没有爆掉,看来还是外壳质量差点安全啊

网友:
法律规定,谁制造谁回收。赶紧查查是谁制造的,让他上门回收!

网友:
明显不能再用了,锂电是很活泼的电池,小心爆炸。

网友:
安全第一,最好还是别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了,明显出现问题了,应该是内部压力过大泄压阀没有及时打开反而把外壳都撑裂了,已经不安全了,没必 ...

感谢各位建议,电池皮包着,外部看不裂缝。应该是尝试大电流充电时没做好散热,做有害垃圾处理

网友:
扔了是对的,不值得冒险

网友:
有些燃起来的车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吧

网友:
能涨裂,说明顶部的安全阀已经失效了,锂电池已经和空气接触了,随时可以放烟花。还不丢等着过年放烟花

网友:
天灵盖都鼓了,为了安全,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己变形开裂为安全不要使用为好

网友:
电池怀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