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添可01洗地机电量显示异常

楼主(2023-12-27):
我的电池充不上电,坏了好长时间了,一直出差没时间捣腾,充电底座还被家人当垃圾丢了,没办法只能用可调电源26V直接接主机充电接点(网上查是左负右正)也没啥反应,无奈只能拆电池了,强行充电,并给电池做了均衡,电池充满电后上机还是报电量低,只显示1%,不过可以使用20分钟左右,也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电池老化,内阻太大了?

网友:
也有可能多循环几次就好了

网友:
多充放几次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电池的问题了。

楼主:
昨天把电用完了,又充了一晚上,电池组电压25V左右,有两节电压过高4.3V,用放电仪放到4.1v,接上主机电量显示是0,不运行自动关机,真无语了,估计是电池锁电了,晚上继续捣鼓。

网友:
看起来跟笔记本电池一样,锁了

网友:
最烦的就是锁点

楼主:
把保护板从电池上焊下来有装上可以显示电量100%了,装到机器上也可以使用,现在唯一存在的问题是放回底座只能自清洁,不能充电,只显示添可的logo,说是未检测到电池,真是无语了,明明都可以工作却显示没有电池,这倒是智能还是弱智呀

网友:
应该是锁板了,还有用没了?想修好可以去网上买个新板换上,不想修了可以卖我

网友:
应该是锁板了

网友:
贵的要死,有用但不值

楼主:
最近比较忙,没时间捣鼓,临时从电池正负极引出了一个DC插座,直接外接充电了,凑合着用,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2024-03-22):
这样电池容易不均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