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浪涌分流器分断原理?

楼主(2023-12-27):
上盖有通断指示窗(机械式)、中主体、底座包括电器连接(有重量)

中间红色填料应该埋了低电阻发热件、过大电流时发热左上角可能锡焊连接片向右弹开左边红滑块在弹簧作用下向上滑动接近指示窗。

网友A:
全看焊锡发挥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看焊锡发挥是否正常。

不清楚是什么材料纤焊的?

网友:
没想到里面这么简单

网友:
这玩意就一次性的?不知道重新焊上能用不

网友:
重点在红色封胶下面,大号压敏电阻,雷击过流或短路了熔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看焊锡发挥是否正常。

不鸡道是不是熔点为138摄氏度的焊锡

网友:
有一个,但没拆过,一直以为会像漏电开关一样里面会有处理电路,当电压过高会抑制浪涌或断开。

网友:
没错,就靠焊锡,温度过高焊锡熔化,弹片自动分离,指示窗口就变色了。

中间埋的应该是氧化锌压敏电阻,压敏电阻过热性能会下降,甚至发生短路,所以设计了超温分断装置,避免“带病工作”。

网友:
这和保险丝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