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防水的LED驱动电源

楼主(2023-12-27):
投光灯里面的电源,已经烧了,里面的胶水都烧起来了

网友:
灌胶的,扔了吧

网友:
真舍得用料,好电源

网友:
超功率使用的吧

网友:
电源不错可惜灌胶了

网友:
全是胶,扔了吧。

网友:
灯箱使用的电源,全密封是具有防水功效

网友:
电源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舍得用料,一次性产品!

网友:
用料不错,好评

楼主:
功率设的太高了,导致温度超标,功率改小一点应该就是很好的电源了。

网友:
不值得修了,拆零件吧

网友(2024-10-04):
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