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一下TB买的一款高达5A电流的可调电源模块的纹波

楼主(2023-12-27):
这块模块是之前买的,想买来装台可调电源用的,今天闲来没事,拿过来测试一下纹波。

买的时候的页面快照。

这是模块的规格,恒流恒压

接线图:

从可调电源输入20V电压。

这是输入20V的纹波,可以看出来只有10mV。

先调个5.2V试试。

这是输出的接线,就是直接用示波器探针测输出端的AC电压值。

耦合选AC档,探头X1,带宽:全带宽,查看峰-峰值。纹波也只有不到10mV。

这是调到9V的纹波,几乎没有变化的。很稳定。

这是调到12V的纹波,几乎没有变化的。很稳定。

这是调到20V的纹波,已经是等于输入电压值了,纹波也是几乎没有变化的。很稳定。

看来这个模块的纹波还是不错。

网友:
功率看来不大

网友:
这种一般是电流虚标,可以测一下,真的能达到30V,5A长期工作吗?

网友:
纹波不大,可以放心使用。话说,再山的货新的也不会就电容坏吧。

网友:
这测试方法感觉就不对,应该是表笔上 套上接地环   表针 和 环针 一起接触测试点

网友:
测一下带载波纹

网友:
价钱摆在那,应该不会太差。

网友:
你的纹波的方法不对,由于稳压环路的关系,空载的纹波一般都很小,而我们所说的纹波,一般是指工作时的纹波大小,而且你测试方法也不对,应该用接地弹簧接输出端口,并且带负载测试(线性负载,例如电子负载)

网友:
应该要测带载的纹波,测空载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带上负载,会给你一个惊喜。

网友:
纹波不大,电流应该也不大!

网友:
带负载测试试,不带负载电容滤波够用了,一旦大负载,电容内阻大或容量不够,那就不是纹波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带上负载,会给你一个惊喜。

我想说的让你抢先了

网友:
确实如坛友所讲带上负载看纹波更真实些。

网友:
不带负载测试纹波都是耍流氓,你满载测试一下纹波看看

网友:
这玩意最大功率可以干到150w??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

网友:
空载测试 重载测试对比有惊喜

网友:
如果输入电源的纹波比较大,通过这个模块调压后能有所改善吗?

网友:
波纹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