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汉明的AP 2000GIC

楼主(2023-12-27):
正面

背面

接口很丰富 有usb和tf卡,waln和lan

打开外壳 主板上肉肉很多

电源输入端dcdc有几组 中间竖着的小板是poe电源模块

取下主板 背面有导热硅胶垫与底部金属板接触帮助散热

主板背面

三个屏蔽罩都能取下,这个是内存 W971GG6KB-25 128M

这个是5g频段功放

这两个是2.4g频段功放

这是装固件的flash 25q128 16m

这个GL850G芯片是usb2.0hub扩展芯片,一个接了读卡器,一个引出了usb口,芯片原生的只有一个usb,

GL823K 读卡器芯片

这个是主控,高通QCA9531

5g是独立的芯片负责 高通QCA9877

可以进入管理页面,但没有AC控制器,没法让它干活,不过这玩意有个路由模式,可以当路由器来用,

end

网友:
挺好奇AP上面的USB口有什么用,华为的高端AP上面也有,翻看了说明手册,并没有详细介绍。

网友A:
有5G,主控却只支持百兆,这种设计可以说是顺应时代产生的怪胎

网友:
用料不错。楼主照片清晰,文字配合介绍得当,用心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B:
USB口是不是传输数据的,还是供电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5G,主控却只支持百兆,这种设计可以说是顺应时代产生的怪胎

这个产品比较老了,当年家用宽带还在100m的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口是不是传输数据的,还是供电接口啊!

应该可以文件共享,还有tf卡槽,只是没有ac,这些功能设置界面都见不到

网友:
刷鸡啊,应该有OP这些可以刷...

网友:
里面一般般了

网友:
做工还过得去,隔离poe电源还是用模块,第一次见到

网友:
16年的产品,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
感觉没什么有用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