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高手液晶电视万能主板,单独给万能板供+5VSB

楼主(2023-12-27):
请教各位高手液晶电视万能板,如果单独给万能板供+5VSB,为什么万能板的ps_on立即输出3.3v的高电平?此时按开机按键,也不能让指示灯由红灯变为绿灯。而如果把12v、5v一起接在电源接口上,此时再上电,万能板的ps_on就保持低电平,只有当按下开机键,ps_on才有3.3v高电平,指示灯也由红灯变为绿灯。主芯片在待机的时候不就是由+5VSB提供待机电压的吗?12v和5v不是开机之后才有的么,为什么不接12v和5v还不行?

如图,只接3条线,+5VSB、PSON、GND,或者只接两条线+5VSB、GND

网友A:
单独供+5VSB,上电时序不对,因为上拉电阻,ps_on才有3.3v的高电平,cpu没输出变化的控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供+5VSB,上电时序不对,因为上拉电阻,ps_on才有3.3v的高电平,cpu没输出变化的控制电压。 ...

谢谢老铁帮忙解答,我还是不太明白,查了我正在研究的那块TCL MS82S机芯电视电路图,CPU 输出的PSON信号是来自待机电压的,如下图,CPU的POWER_ON_OUT引脚只要输出低电平,由于上拉电阻接在待机电压上,最终就能输出3.3V的POWER_ON 信号给开关电源,而不需要非待机的5V电压或3.3V电压的参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