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对数字万用(胜利VC921)的一次维修

楼主(2023-12-27):
在使用数字万用(胜利VC921)中发现电阻档表笔短接时出现显示数值有十多K欧姆,并不停跳变。通断档不响,并显示有停跳变的数值。按现象推测应是表内检测回路有元件变值,增加了检测回路的电阻值。VC921表是用DM1106EN单片机的,由于本人对单片机不熟悉,无法像网上大神介绍的方法对表进行较准,只能按检查检测回路内是否有元件变值的思路进行检查。由于本人对数字万用表电路不熟悉,只能拆开表,用Photoshop将表电路板两面的电路描下,分析电路看能否找出变值的元件。根据描出的电阻检测电路分析,将怀疑的重点放在PCT、R7、R8元件。经测量PCT正反电阻为1.338K欧姆,R7为99.7欧姆,R8为890K欧姆,对照电路无法判断那个元件有问题。只能改变思路,用跳过元件的方法来判断。为在检测电阻回路中排除PCT的阻值影响,用黑笔点PCT右焊点,发现情况无变化,即无减去PCT的数值,这种情况不正常。马上想到电路上的电阻值应在黑笔回路上。用红笔点在黑笔在电路板上的焊点,发现显示只有零点几欧姆的阻值,表工作正常,因此判断是黑笔本身存在问题。单独测量黑笔尖到电路板的电阻值,发现有几十欧姆阻值,证实是黑笔有问题。黑笔笔杆是曾开膛焊接过,并用502胶贴回的。重新将黑笔笔杆开膛,发现电线已经给502胶腐蚀变黑铜线碳化断裂,在通与不通之间,存在有较大的阻值。找到问题后就是重新焊接黑笔线,焊好后加热塑管恢复绝缘层,焊回电路板。经测试电阻档能恢复到0.5欧姆,通断档也恢复正常,完美完成本次对VC921表的维修。

网友:
看表盘磨伤很轻微

网友A:
能换的话建议换硅胶线,这种线,时间用久了/温度一低,又硬又难折,然后线皮直接裂开,我原来用的就是这种,一到冬天用起来可难受了(我表要收起来,往表上缠几圈,然后这种线会自己崩开,还有测量的时候,这种线怎么都捋不直,十分不方便用),线皮老硬还从插头根上折断,换硅胶线就没发生过了

网友:
印版布局图很棒!

网友:
印版布局图很棒!印版布局图很棒!印版布局图很棒!

网友:
还是硬封的,最后的印版图很养眼

网友:
以前有一个胜利的坏掉了.前几天翻出来拆开修了一下理工好了.没有现有用的顺手.还是扔到烂主板堆里了

网友:
有个和楼主差不多的万用表,没怎么用,居然里面的保险管断了。一看这个价格加邮费,够我再买一个了,连修的欲望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换的话建议换硅胶线,这种线,时间用久了/温度一低,又硬又难折,然后线皮直接裂开,我原来用的就是这种 ...

接受您的建议,更换了硅胶软线,使用效果很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