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拆了这转子的线圈 ,咱就是问 这白硬胶有没有什么非暴力方法清除呢

楼主(2023-12-27):
想拆了这转子的线圈 ,咱就是问 这白硬胶有没有什么非暴力方法清除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火烧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用火烧。。。。。。。

网友:
热风枪或煤气灶

网友:
烧了就全完

网友:
环氧灌封,这可难了。。。

网友:
不能烧,热风枪加温到胶软化。

网友A:
铁芯上钻了几个洞是为了动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上钻了几个洞是为了动平衡吗?

拆出来就有 是动平衡

网友B:
这种灌胶没有熔化剂是很难清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灌胶没有熔化剂是很难清除的。

宝上有卖  就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用除胶剂喷喷会不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除胶剂喷喷会不会有效果?

我亦如此

网友:
看过阿三国修起动马达是用火

网友:
环氧树脂胶解胶剂

网友:
听说有专用的环氧树脂溶解剂,没用过,估摸着漆包线皮也得溶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芯上钻了几个洞是为了动平衡吗?

是的,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别想了,这个没有无损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