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后再这样并联二极管做成双极电容可以吧

楼主(2023-12-27):
如图所示这样的

用无极性的ccb电容的话,要好多才能并联出所需的容量,直接用电解电容这样连接成双极性电容可行不?

网友A:
先说个容量,你要多大的才要怎么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个容量,你要多大的才要怎么玩啊?

450V耐压 1000uF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不建议这么用,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电容受不了要爆

网友:
容量在音频耦合里见挺多的,而且也是无极容,        这电压。。。。要找找。。

网友:
临时做过一个小容量的给风扇限流,发热厉害,长时间估计有怀孕爆炸风险

网友:
感觉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网友:
这样可以。好多单相电机上的起动电容就是这么干的,一个大壳里面两个小电解电容和整流管。如果选好点的电解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想耐用耐压值选高点的就行!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建议这么干,理论上两个电解这样可以做成无极性,但是由于是两个独立的电容,容量参数等差异,时间长了会导致分压不一致

网友:
以前大容量无极性电容不易购买,都是用两个电解反向串联代替用于音箱分频器,没有并那两个二极管。

网友:
短时间用可行

网友:
加了二极管充电是可以了,但这组电容如何放电你比划一下,电容不能放电还叫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