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国产低电阻表笔太少了

楼主(2023-12-27):
测过几个常见牌子的表笔,发现质量都不是太好,电阻基本都在0.2欧以上,自己用硅胶线做了一根,不到0.1欧。

网友:
一般自己做的比较好,测过Fluck的,单根在35毫欧左右。

网友:
买的肯定不如自己做的啊,成本在这啊

网友:
常见的表笔是大众货,要走量,一般线径只有22awg,如果20awg的都已经算是高端货了。
然而电商能买到的更加好的有18awg,是千元以上的高端表配套的。

品牌货的焊接和绝缘比较好一点。自制的只能自己用,借给别人用出事了还要承担责任

网友:
众仪ZT-225单根表笔电阻只有30毫欧。

网友:
表笔线电阻稳定就好,没必要过分追求低阻。

镀金的能显著增强稳定性。

网友:
以前用秋叶原音箱线改了表笔,2根共2米多长,线阻共14毫欧

网友:
你这个设备就不行,没有毫欧表,或者毫欧套件,你测量的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够准

网友:
以前发在隔壁论坛的帖子,截取部分内容:

4.多年前淘宝买的优利得50系列表笔,8元买的,单根电阻约45mΩ,满意,内阻小,价格也便宜。去年买众仪ZT219之前,家里的胜利万用表一直用这根表笔。表笔头也是不锈钢,接触电阻比较大,不过比蒙超电器组合表笔接触电阻小一点。
5.优利得UT-71C标配表笔线,单根内阻33mΩ,满意,内阻很小。
6.众仪ZT219标配表笔,单根内阻32mΩ,满意,内阻在测试过的国产非组合表笔中最小。不过由于下面硅胶表笔的缘故,基本没有使用过。
7.买众仪ZT219时附带买的硅胶表笔,硅胶线22AWG(截面积0.3mm平方毫米)单根电阻58mΩ,很满意,线材柔软,使用很舒适,内阻可接受,目前的主力表笔。买众仪ZT219时多加5元就多了这根硅胶表笔,很实惠。就是线材只有22AWG细了点,基本是我对万用表笔能接受的最细线材规格,如果线材能用20AWG(截面积0.5mm平方毫米)以上就更棒了。其实使用20AWG硅胶线材,成本也加不了多少。

这些都是单根电阻0.1Ω以内的国产万用表表笔。
号称玩具表的众仪ZT219,标配表笔内阻是最小的。

网友A:
这是怎么测出来的? 0.2的正规表笔几乎没这么大的。0.1的算很一般的表笔了!估计是你测量精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怎么测出来的? 0.2的正规表笔几乎没这么大的。0.1的算很一般的表笔了!估计是你测量精度有误 ...

我是用胜利万用表测的,可能不太准,好多年了,也没校准

网友:
十多二十年前买的胜利万用表标配表笔,确实很差。
VC890C+和VC9807A标配表笔均为单根电阻0.1Ω左右。
其中VC9807A标配表笔,没用多久就断了,后来把胜利表笔都扔了。

网友B:
手持表没必要太在意稍大点的表笔电阻,搞过粗也没必要,主要是要稳定,通常0.1Ω以下就可以了。
有个很容易被diyer忽略的点是表笔的绝缘阻抗。见过很多表笔(包括一些原装表笔)在测试10MΩ以上高阻时有问题。这点很难被注意到主要是10MΩ以上高阻测试往往不需要很高精度。大家往往也没有足够高精度的电阻来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持表没必要太在意稍大点的表笔电阻,搞过粗也没必要,主要是要稳定,通常0.1Ω以下就可以了。
有个很容易 ...

受教了,我说怎么测量2.5M电阻的时候显示2.4M多,但是四个2.5M串联后,测量10M电阻只能显示7.8M左右,看来跟这个有点关系啊。

网友:
      用过胜利某款表笔内阻挺大的,就做了低阻表笔,但是后来不执着于低阻了,我觉得人家电阻高是有自知之明,短路保护迟钝,表笔电阻可以限制短路电流

网友:
胜利优利德原装表笔说好不好,说差不差,大路货

网友:
好像在使用时没注意到要这么高精度的表笔

网友:
众仪25000计数ZT-225高精度自动量程智能万用表电工防烧维修万用【包邮】
【券后价】 169 元
【现价】 198 元
【优惠券】 20 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5nC2FjH

4Fuzhi9$SggTWTlvnSt$:// ZH9102,打開/

网友:
ZOYI众仪VC17B+ VC15B+ ZT219 四位半数字高精度自动量程万用表【包邮】
【券后价】 80 元
【现价】 94 元
【优惠券】 10 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5oEQ5uW

0Fuzhi0$AGvZWTlEo2g$:// CA1831,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