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关于中断的疑问

楼主(2023-12-27):
之前的帖子里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定时器每10微秒产生一次中断,但是所调用的中断函数执行完需要70微秒左右,那么中断函数还没执行完新的中断又来了,这个时候新的中断会立刻执行吗?如果不立刻执行,那是会等到前一个中断函数执行完再执行吗?

网友:
同级中断不会抢占,须等前一个中断程序执行完才能再次中断

网友:
中断优先级了解一下

网友:
按顺序的,要排队

网友:
如果没有更高优先级中断,应该会先执行响应中断前的下一条指令,然后才再次响应中断,因为响应中断前先将下一条指令地址压栈,中断返回的最后一步是中断返回地址出栈到PC。

网友A:
前面还没完 后面就进来 这么搞 时间长了 堆栈还不得溢出。。。崩溃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还没完 后面就进来 这么搞 时间长了 堆栈还不得溢出。。。崩溃重启。。。 ...

堆栈是神马东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堆栈是神马东东?

jius就是几个寄存器,放置临时数据的,读写速度最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ius就是几个寄存器,放置临时数据的,读写速度最快,

堆栈不是寄存器,就是一般的RAM,对于8051单片机来说,堆栈就是内部RAM(idata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堆栈不是寄存器,就是一般的RAM,对于8051单片机来说,堆栈就是内部RAM(idata区)。 ...

你说的对,我记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前面还没完 后面就进来 这么搞 时间长了 堆栈还不得溢出。。。崩溃重启。。。 ...

我的理解,各个中断是靠中断标志位记录是否有中断的,也就是中断标记位会覆盖,同级或更高级的中断执行完成后只能响应最后一次中断申请。
这样的话,不存在堆栈溢出、崩溃重启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各个中断是靠中断标志位记录是否有中断的,也就是中断标记位会覆盖,同级或更高级的中断执行完 ...

写软件 习惯了。。 顺手就打出来个堆栈   尴尬了。。。
应该说处理不过来会丢数据

网友:
我试过高波特率给单片机收发数据 10M
单片机处理不过来,就丢 哎 都是坑
给单片机快了,处理不过来的就不处理。拿数据,单片机速度慢给不出来就拿到错的
我都是自动布线,走线不好还影响质量,还得降低速率,115200 降 57600
门外汉玩电路 都是坑

网友:
所以,中断函数执行时间要尽可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