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并测试京东云雅典娜AX6600路由器

楼主(2023-12-27):
家里的tp-link企业路由R483G 4.0搭配腾达AC9
性能太差了,连千兆都跑不满,WiFi还时不时连不上

闲鱼425元入了这个路由器

这个路由器是具备PCDN功能的
学校宿舍网络上行只有10兆,PCDN严重影响上网体验,暂时先关闭了,等放假拿回家里用再开

5.8G频段只支持到80Mhz,最高速率1200M

5.2G频段就能支持到160Mhz,最高速率2882M

路由器和电脑之间2.5G连接,用iperf3测试
实测无线内网网速如上图所示(小米12S Pro)

开机后功耗14W左右(关闭PCDN)
无线内网测速时18W

拆机

好大一块散热片,这个路由器发热量还挺大的
USB3.0口有做屏蔽处理,避免干扰2.4GWiFi

两块散热片

导热硅胶垫都有点漏油

背面的

路由器内置128G储存空间
颗粒是江波龙fse1asld-128g(eMMC)

上次显卡换硅胶垫还剩不少,刚好用上

END

网友:
散热片看着不小。

网友A:
U口能连打印机 U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口能连打印机 U盘吗

官方固件,目前只能接U盘,用于PCDN或者本地轻NAS,如果有第三方固件的话可玩性会好很多

网友B:
发热量有这么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量有这么大嘛.........

因为这个路由器是具备PCDN功能的,所以那些芯片发热量真的很猛。。。。

网友C:
稳定后通报一下一天多少豆,我的最近都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定后通报一下一天多少豆,我的最近都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目前关了PCDN,因为校园网上行带宽太低,只有10兆,非常影响上网体验。

网友:
散热片还是铸铝的,这个成本不低啊,感谢分享

网友D:
要求挺高  我的473也在用,暂时500M的宽带不着急。

网友E:
pcdn一跑,宽带不就就给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挺高  我的473也在用,暂时500M的宽带不着急。

主要是需要高速内网,外网倒是没太大需求,500兆也够用。
这个路由器的2.5G口可以切换成LAN口,接NAS共享文件非常合适
tp-link企业路由R483G 4.0是真的差得有点离谱,开设备速率监测会使CPU占用率升高,跑不满千兆,时延,丢包率也不稳定了。

随便找一台家用AX3000都能秒杀这个企业路由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dn一跑,宽带不就就给断了

还行,汕头移动没那么严格,家里有一台OEC运行快一年了,一直很稳定

网友:
好大的散热器

网友:
楼主漏油器不错啊

巨大的铝散热片

网友F:
万兆到位吧

网友:
确实强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兆到位吧

现在的万兆路由器真的少之又少,万兆组网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