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拆一个MINI TF读卡器

楼主(2023-12-27):
有个小读卡器,插了张8G的TF卡,插在车上听音乐。

发现偶尔会不识别,拆开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压住这里,然后抽红色的部分,红黑2半就分开了

看看读卡器主板

一坨牛屎,一个电容,一个卡座,没了。这也太简单了。

然后找偶尔不识别的原因,发现卡座弹片有一两根比较低

拿镊子稍微往上挑一点,让所有弹片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再用棉球沾洗板水,控一下usb引脚。

然后装回,上机试验,问题解决。

网友:
这玩意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修比买贵系列。

网友A:
大佬居然用这玩意儿听歌?这不科学啊…

网友B:
有没有小巧一点的手腕板那种推荐?单板子,能自己上颗粒那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小巧一点的手腕板那种推荐?单板子,能自己上颗粒那种的。

目前手腕板有sm3267,sm3268,sm3281,IS917。闲鱼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居然用这玩意儿听歌?这不科学啊…

原来有个小黑胶盘,一点点,但听歌的时候有卡顿的情况。手里没有其它更小的盘了,就用这个读卡器+TF卡代替了。

自己做的盘都太大了,就算手腕板做出来,也比这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有个小黑胶盘,一点点,但听歌的时候有卡顿的情况。手里没有其它更小的盘了,就用这个读卡器+TF卡代 ...

听歌都卡顿说明速度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歌都卡顿说明速度太垃圾了

速度和这个tf卡差不多,都在20M左右。但不知道为啥,就是放着放着卡一下,然后继续播放。

这个tf卡就不会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