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一节镍氢电池总是充不满电,真奇怪:(

楼主(2023-12-27):
3节天狮电池,其中2节12小时就充满了,

另一节看电压是1.46v,充电10多个小时电就这个电压了,
为何还一直再充电,都31小时了,还没充满,这是啥情况

网友:
进来看看解决没有。。。

网友A:
傻充不会停
国标充电也才充16小时也要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充不会停
国标充电也才充16小时也要停止了

用的MXJO CC1充电器
这个不是傻充吧。。。

网友:
充电器傻人不能也跟着傻…

网友A:
不会停的不是傻充还是啥,歪货?
返修或者投诉吧。
没有定时停止保险,没有0deltaV/-deltaV判停,这个充电器也太坑了,屏幕大没卵用。

网友:
有可能性能下降,内阻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停的不是傻充还是啥,歪货?
返修或者投诉吧。
没有定时停止保险,没有0deltaV/-deltaV判停,这个充电 ...

充电器同时可以充3节电池,其他2节满电后停止充电了,另外一节一直充电
充电器带满电停止充电功能的,这个算智能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停的不是傻充还是啥,歪货?
返修或者投诉吧。
没有定时停止保险,没有0deltaV/-deltaV判停,这个充电 ...

定时停止保险具体是什么功能,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
我猜“定时停止保险”应该是超过一定时间虽然没有监测到充满,但是因为充电时间过长按照充电时间也判断为充满电,然后停止。

网友:
应该是电池性能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同时可以充3节电池,其他2节满电后停止充电了,另外一节一直充电
充电器带满电停止充电功能的,这 ...

按照国标,0.1C小电流充电,充到11小时就已经满了,16小时是最长充电时间。这个充电器不会停,就是傻充。而且不符合国标要求。这种充电器连3C 认证都不能通过。
定制停充保险就是当充电器未能检测到电池充满的信号时,设置一个最长充电时间,超过这个时间就停止充电。松下傻充是14小时。松下智能充是1.4V以上时充15~6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国标,0.1C小电流充电,充到11小时就已经满了,16小时是最长充电时间。这个充电器不会停,就是傻充。 ...

充电器如何判断电池是否充满的?

6节电池,其余5节都能自动充满停止充电,都可以判定电池充满,
有1节电池不能判定电量充满,是不是电池体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国标,0.1C小电流充电,充到11小时就已经满了,16小时是最长充电时间。这个充电器不会停,就是傻充。 ...

哪些原因可造成充电无法判定电池是否充满?

网友:
可能电池内阻大或漏电当愁也可能这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如何判断电池是否充满的?

6节电池,其余5节都能自动充满停止充电,都可以判定电池充满,

替换测试,换电池及换充电器(槽)。确定故障点。
充电器不行退货返修或扔掉。
普通镍氢电池的满电电压低约1.4V左右,日产低自放电镍氢电池是1.5V左右。但是这不能成为充电器不会停充的原因。
新国标要求所有充电器应当设置保险防止意外,所以应该要有超时充电停止保险。智能充也应该设定0deltaV判停。

网友:
有可能性能下降,内阻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停的不是傻充还是啥,歪货?
返修或者投诉吧。
没有定时停止保险,没有0deltaV/-deltaV判停,这个充电 ...

你用的是什么智能充电器,可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测试,换电池及换充电器(槽)。确定故障点。
充电器不行退货返修或扔掉。
普通镍氢电池的满电电压低 ...

低自放电镍氢电池为何电压高?
倍量的充电器是否全都傻充

网友:
这节电池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