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掉速

楼主(2023-12-27):
如图所示

请大神指教(w1203是自己加的,和固件版本无关)

网友A:
3281配MLC也会掉速的,上3267AE吧

网友:
l85a用c9。可能高了,降点频试试

网友:
已经是鸡血C8超频参数了,又小超了一把到C9,有点狠。看颗粒好像已经出现新增坏块17个了

网友B:
这应该是镁光NW388 128G的吧,这种老颗粒尽量不要超频了,C9改A8吧,写入速度是慢了,但是够稳定

网友C:
3281AB贴的东芝MLC半年内都需要重新量产,

网友D:
3281没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81AB贴的东芝MLC半年内都需要重新量产,

这么恐怖?我只是感觉电脑系统识别比较慢,安卓系统还好,用得不太多

网友:
这种V字型的掉速,用过几个3281都会出现,配的MLC,还是随机出现的!按7楼的说法,应该都是这样,以前总以为是不稳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81没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

以前总以为是不稳定块,配的MLC,原来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81配MLC也会掉速的,上3267AE吧

我把15177从3281换到3267了速度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镁光NW388 128G的吧,这种老颗粒尽量不要超频了,C9改A8吧,写入速度是慢了,但是够稳定  ...

双nw593,写入就65m/s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281配MLC也会掉速的,上3267AE吧

3267AE配MLC时间长了不会象3281那样掉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67AE配MLC时间长了不会象3281那样掉速吧?

不会,不大量写小文件这些不会

网友:
同求,解决不了,

网友:
同求,我也碰到 了这样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

网友:
3280 稳的一批

网友:
优盘还是以稳定为第一位,丢数据太常见,要快还是m2盒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镁光NW388 128G的吧,这种老颗粒尽量不要超频了,C9改A8吧,写入速度是慢了,但是够稳定  ...

a8是最低速度吗?有多少种组合,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