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给老人用的飞雕昭阳13W灯泡

楼主(2023-12-27):
老人很久之前买的,说让给换上,换上后不亮,拆开看看,标识这样的13w还可以

看看灯版,其实灯版和屁股是有硅橡胶的但我给扣了

芯片细节看看,好简单啊感觉

问题找到了掉了跟线,

本来打算再夹上的但是夹不住,那就打磨一下焊上

灯版的厚度有点薄

当时在五金店15一个买的然后我看了看网上21两个,哎看来不着急不能去实体店买了

网友A:
正规牌子,要比网上的好些,现在灯板都简单,主要看做工和用料了

网友:
飞雕灯具做工不错,高压非隔离恒流源,不频闪。20颗灯珠,估计是降功率使用,满足标称功率。

网友:
13w很热的,塑料焖烧杯

网友:
可以,降低功率使用,热量也会降低。

网友:
还行,不像我在多多上买的40W,实测只有13W左右。

网友:
发热怎么样,看着功率够

网友:
要比网上的要好些

网友:
灯罩上应该要开一些散热孔合理一点

网友:
板子可以,但散热远远不够~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散热看起来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规牌子,要比网上的好些,现在灯板都简单,主要看做工和用料了

LED照明,最好买过了生物光安全认证的。

  老年人,需积极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

网友:
无频闪开关降压,可以改电阻调到7瓦,应该比之前13瓦耐用些。

网友:
厂家为成本,普遍采用薄基板,难道就不能加厚点基板,价格增加点也是会有销路的

网友:
这牌子现在少见了

网友:
LED灯散热是普遍问题,在室内使用常用电钻在灯的塑料部分打上小孔加强散热,可能会增加点寿命

网友:
灯看着还不 错

网友:
看着质量还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