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慧荣SM2258XT 求指导 错误Sort EraseBad fail (32)/(32.04)

楼主(2023-12-27):
原厂标称240GB容量。拆开看了是5颗29F48B2ALCMG2+SM2258XT主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35看到@fanallen 大神的解释,知道了实际闪存型号是29F48B2ALCTG2,于是按大神说的下载了SM2258XT_B0KB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这个版本量产工具。

设置如图所示

网友:
指定开240G,多试几个开卡软件

网友:
Select Test Procedure 这里选择1试试,不要选0

网友:
黑得不能再黑的闪存,可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