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捅了电容老窝!松下AW-E560会议用3CCD摄像机拆解

楼主(2023-12-27):
好久没发帖子了,2023年最后一周,收拾一下库存,准备迎接新年~天天在海鲜市场闲逛,看到奇怪又便宜的设备就直接买了给大家分享~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台松下生产的3CCD专业摄像机AW-E560,一般用于远程视频会议、体育赛事、广播电视场合直播录制。可以搭配自动对焦、变焦的电视镜头,配合遥控云台来完成无人值守的拍摄任务,属于行业特种拍摄设备。感兴趣的童鞋可以下载该机型 Panasonic AW-E560 Color Video Camera Manuals.PDF (571.87 KB, 下载次数: 4) 的说明书来研究研究~
Panasonic AW-E560 是一款数字信号处理彩色摄像机,配有3个 1/2英寸 CCD。 数字视频信号处理系统封装在紧凑、轻便的机身中,同时确保高图像质量、高可靠性和高性能。 通过设置菜单可以轻松地进行系统设置和调整。
与 RCU 和 RCB 等外围设备的连接可实现多种系统配置。 当摄像机通过可选的多路适配器 WV-PS550 连接到 RCU 时,可以远程控制镜头和摄像机平移/倾斜装置。 只需通过可选适配器使用同轴电缆即可连接到 RCU 以进行摄像机控制和供电。

根据说明书的参数,可以获得一些信息:
1. 数字视频信号处理,实现高质量、高可靠性、高性能、轻量、紧凑的尺寸。
2. 分辨率:800线(HIGH BAND DTL:ON),信噪比:62dB
3. 最低照度:5勒克斯(F1.4,+18dB)
4. SET UP 菜单用于系统检查和重新调整。
5. 内置自动控制,包括ATW、ELC和AGC。
6. CCD读出可在场和帧模式之间切换。 在帧模式下可以提高垂直分辨率,对于拍摄静止物体非常有效。
7. 可以选择R/G/B、Y/C、Y/PB/PR 和复合信号中的任意一个作为输出信号。
8. 由于内置同步扫描系统,可以从计算机图形中获得无噪音的图片。
9. 各种校正电路允许以最高保真度再现视频。
10. 色度光圈校正可清晰拍摄深色物体。
11. 二维低通滤波器减少杂散信号。
12. 暗细节电路为暗场景中的任何物体提供自然的边缘校正。

归纳一下,E560是一台高分辨率的自动化控制摄像机,分辨率足有800线(还是挺高的),支持多种模拟信号输出,还可以切换CCD的信号传输模式……
看了这么多参数,还是直奔主题开始拆解,这台机器内部使用的电容数量超过一百五十个!简直是捅了电容老窝!

搭配全伺服镜头的AW-E560

镜头是富士能生产的

分离镜头

简单看一下镜头部分,镜头卡口不是广播级别常用的B4口,而是比较小的1/2英寸B口

拆开镜头的伺服模块,主板上有一些空焊位

三枚减速电机,一个控制光圈一个控制变焦,还有一个控制对焦

再来看看正主,卡口内侧有红外截止滤镜片,用于过滤多余的红外线,目前看还比较通透

巴掌大的机身,下方是型号铭牌

背后的接口组,看起来十分丰富,最主要的三个BNC信号接头是Genlock同步锁相接口,视频输出接口;右侧三个多芯接口从上到下是:光圈、变焦\对焦、遥控器接口

拧掉前后的螺丝,可以拆解

十分厚重的镁铝合金外壳内,还有一层内部防滚架

这个外壳挺厚实的

巴掌大的己身内部塞得满满当当,甚至比之前拆过的广播摄像机内部塞得还满

这个内部的电路层数就很离谱

一共有六层电路,叠叠乐这是,然后右侧是3CCD模块

3CCD模块通过两个排线连接,断开即可取下

同样是富士能代工的光学棱镜

RGB三组CCD的背板

棱镜由一个支架固定在前脸金属框架上,螺丝打胶固定,注意缝隙不是密封的,棱镜和红外截止滤光片中间是空气

剩下的是电路部分……马上就到了标题上写的:捅了电容老窝

中间插一个全家福(半)

最下面的母板(电容X18)

接口背板

预处理子板Preprocess,上面三路信号各有自己的处理电路(电容X54)

背面是密集的电位器,调整的重灾区……

连接CCD的BOX小板(电容X6)

电源板(电容X16)

叠叠乐!这部分是信号放大、编码、同步信号处理板

左边部分是预放电路,右侧部分是编码电路(电容X65)

叠叠乐的CCD同步信号生成板

又是一个叠叠乐,这个是主控板

数字处理主控板背后是DSP被焊接上了,只能看一面,全都是松下、Sony自产的IC

系统控制板,上面带有参数记忆电池,与BIOS的ROM

机器拆下来,电容数量数一数吧:
18+54+6+16+65=159个!
真的很离谱了……

最后得来一个上机图!直接点亮,然后顺利输出信号

支持Colorbar显示

还有比较丰富的设置,需要琢磨一下~

受限于小彩监分辨率,看着是挺清晰的,3CCD对色彩还原也比较好,未来可以DIY一些摄像头之类的应用~

END~

网友:
太复杂了!这是按照能用100年的标准来制造的,可惜只用了10年就被淘汰了,不得不感叹科技的进步之快速。

网友:
刷新一下看到图了,这玩意真复杂,小日子那年代的电子产品真是无敌的存在

网友:
日系电子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好家伙,不愧是松下

网友:
800线 是什么分辨率?

网友:
有容乃大,哈哈

网友:
真够复杂的,可能这玩意的分辨率还不如现在的手机

网友:
小日子的电子产品真是无敌!

网友:
这个东西可不错。

网友:
这镜头看着就不错

网友:
这结构真是紧凑的离谱,也只有小日子才会这么变态的设计吧。

网友:
只能说认真

网友:
这设计复杂程度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到的,叹为观止!!佩服!!
鬼子老工程师的确让人敬佩!

网友:
虽然分辨率不高,但是这里边综合技术真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