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Air3不开机维修-原主板无法修好更换主板

楼主(2023-12-27):
邻居的iPad Air3在3月份时不开机了,修过主板没修好,前几天突然说想修好iPad用,下面是3月份时的情况

当时拆机检测发现PMU发热

拆下PMU,某个角落烧黑了

PCB焊盘露锡也严重,补过绿油,后来发现PCB烧的那位置铜皮有些鼓包,板层有问题了,放弃修原板

表层PCB鼓起,不用说线路肯定也有一定损伤,邻居当时说不维修了

时隔9个多月,突然又想修好它,因为不开机,屏幕也无法100%确认是否完好

因我的供应商无256G主板,最后就换512G,先采购回来确认屏幕

新的主板装机后,开机显示正常,屏幕完好,幸运

指纹需要移植到屏幕上,拆下有点点难度,否则容易损坏TP上面的白漆而产生屏幕外观不良

装好后再开机,512G大容量呐

完美修复iPad Air3,虽说是更换主板,但比买台同型号二手或全新机要划算的,邻居她不傻的,哈哈哈!

此贴无技术含量,只是太久没有修到主板了,论坛冒个泡记录下维修过程!

网友:
技术贴,只能看看,实力不允许。

网友:
应该是女邻居吧

网友:
羡慕他的邻居有她

网友:
有你这样会维修的邻居省了不少事

网友:
学习了  很专业

网友A:
恭喜楼主又有鸡腿吃了

网友B:
1000+买二手,我不赞同。

网友C:
一开始没看到air,以为牛排呢,牛排不错的,当时我也买了台插卡版的,老是充电接口功能更全

网友:
做你邻居挺好的

网友:
你这样会维修的邻居省了不少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没看到air,以为牛排呢,牛排不错的,当时我也买了台插卡版的,老是充电接口功能更全 ...

牛排都下不了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买二手,我不赞同。

看来你去做了功课的,查了pr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又有鸡腿吃了

肯定有鸡腿的啦,只要修好就会有

网友:
加鸡腿的节奏啊

网友:
我家的ipad也坏了,有一颗芯片发烫,先不修了

网友D:
我自用的IPOD MINI 1 有一个地方短路 但是没有发现热的很严重的地方 只有PP5020这个主控 微微发热。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哎 满满的回忆啊 可惜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用的IPOD MINI 1 有一个地方短路 但是没有发现热的很严重的地方 只有PP5020这个主控 微微发热。不知道 ...

mini1无价值修了,许多软件下不了

网友:
这还值得修吗,一个主板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