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到50元自制高显色超宽无影工作灯

楼主(2023-12-27):
由于现在住的是复式结构,房间里面因为层高没装吸顶灯,所以室内亮度偏低,工作台照明不足,虽然有一个充电台灯但照明范围还是不太够。

偶然在购物软件上看到这款台灯,很是喜欢,但价格实在是有点不值得,思考了一下,决定自己做一个。

灯板采用的是老万家买的灯条,拆除原装的RA70的灯珠,换装5000K高效KSF荧光粉的高显色教育照明用灯珠;
因为这个灯板密度太大,所以选择隔一个装一颗灯珠;

灯体选择的是黑色的线性灯灯槽,铝合金材质一米长度,便宜还好用;

给灯槽打孔并使用硅酮导热胶粘贴灯条

灯条是全并联结构,由于线阻的存在,甚至可以直接使用5v驱动,不过为了方便还是使用了调光器;

支架实际上买的是麦克风支架,在支架的铁管中走线;

最后组装好的样子,还挺有模有样的

5v供电下达到15w功率,这是调光器的极限而不是灯板的极限,灯板的额定功率实际上能达到32W;

调光器采用的是20KHz的PWM调光,按照IEEE Std 1789-2015标准中频闪风险等级定义,大于3125Hz即频闪危害豁免;
在最高亮度的时候采用100%占空比输出,完全无频闪;

灯珠色温实测在5150K左右,显色指数达96,R9也达到了95,肉眼观感是正白微微偏粉,非常舒适;
由于教育照明不但对显色指数和色温有要求,对于灯具光效也有较高要求,所以这款灯珠采用了KSF荧光粉技术(也就是光谱红色段的尖峰),在保证了优秀的光参数的同时还达到了160流明/瓦的高光效;

在点亮10分钟后使用热成像检查了发热情况,除USB接口处由于接触电阻发热较为严重外,其他部分温升都不高,灯体部分更是温升极小;

室温24度,灯体温度才不到35度;

最后核算一下成本:
灯板1元
灯珠0.04每颗,总计用了158颗,合计6.32元
调光器2.2元
线性灯灯槽12元
支架13元
其他零碎的东西算5块吧,总计34.5元;

总的来说我对于这个自制的灯还是比较满意的,1米的宽度基本能覆盖整个工作台,亮度和显色性都满足需求,这里发出来也算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
楼主灯珠那家购买 分享一下链接谢谢!
另外来个局部灯珠核心细节看看。

网友:
前几年,忘了哪年了,本论坛坛友做了个简配版的,灯板全是捡的,灯架是用铁丝拧的,灯槽和灯罩忘了怎么弄的了,

中配版,酷毙灯加手机支架,

网友:
这灯看着挺不错的,自己动手DIY的称心。

网友:
5V供电的话15W已经很亮了,我的工作台1.2*0.6m,上面用一支8W多的T5 LED照明(离桌面0.6m左右),亮度感觉就可以了,焊接或者看书都没问题。

网友:
还是喜欢平板灯,照射面积更大一些。

网友:
真心不错
调节那个架子我有了,我现在用的是筒灯改的台灯,220v,6瓦的,显色性95左右。
最简单的改装方式,灯头上穿两个个丝杆,两边各固定上一个筒灯,加上中间原有的,一共3个
功耗是6瓦,有损耗,led勉强算5瓦吧,三个差不多是15瓦左右的亮度,够我用了
优点是能调色温,缺点是亮度固定,无法调节

网友:
楼主diy的能力真强,焊灯珠太难了

网友:
灯珠能给个链接吗???  这个指标真不错!

网友:
真要无影,面积还不够,看标题,我以为是用显示器改的

网友:
这灯做的很nice,也用了专业工具测量,大家都想要灯珠链接,楼主上一波链接福利。

网友:
这灯做得好,不输成品,价格只有成品的十分之一,同问灯珠哪里买的

网友:
这个灯珠不错,求购买地址

网友:
铝合金线性灯槽兼顾散热好评,话说5000K高效KSF荧光粉的高显色教育照明用灯珠链接呢

网友:
博主:工作台很强,是两台都是示波器吗?桌子中间小屏是程控可调电源?
我不好意思滴表达,墙上那两个板材柱子,优点煞风景

网友:
材料有价,技术无价。

网友:
我数了,到我这是第五个要灯珠链接的。哈哈哈哈。恳请楼主给链接吧。哈哈哈哈。

网友:
5000K高效KSF荧光粉的高显色教育照明用灯珠链接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灯做的不 错,实 用漂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