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了两个工具电池,感觉成本不低。

楼主(2023-12-28):
手头的两个电池工具,一个是大艺接口的切割机,还有个是牧田接口的扳手。之前量过电池内阻,确实是垃圾货五串两并的18650,扳手电池有0.18欧姆,切割机电池0.11左右,在我看来都是要扔掉的货,但确实还能用只能忍受着。最近发现也太不经用了经常是稍微动一下就没电了,再测电池内阻,分别飙升到0.3欧姆和0.18欧姆。连测试容量的想法都没有了,直接打算换芯,选择困难症折腾了好几天,最后的方案是21700电池加盒子。对比了一下,21700的容量特别是内阻完胜18650的所谓动力。

海鲜市场找了一家21700的4.5安时电芯,价格8元,到手实测内阻在10毫欧左右。20节电池花了172.另外两个电池盒子60元。到货后花了一整天时间折腾出2个电池,容量还没测试算9安时吧,成品电池内阻28毫欧满电20.6伏左右。用的铜皮焊接,内阻基本符合预期,单体10毫欧两并5左右,五串25,加上MOS管等三毫欧。如果用镍带点焊,目测内阻到50毫欧?不知道大家手头的21700两并五串是多少。

算起来不带人工,成本就是120以上一个的电池了。问题是,我当时买这两工具,好像也就不到100一个。感觉亏大了。。。但成品电池,好像也不是那么靠谱。所以总结一下,电动工具,可能电池才是那个最大的坑?

对了,又想折腾充电器了,原配的充电器用功率插座测了下,充电功率20瓦,算起来也就1安不到的充电电流,充满要九个小时。可以直接上24伏(五串满电是20.8伏}的适配器吗?电流五安应该算合适吧?

网友:
有可能是你电池的容量匹配差点意思
我建议你拆开,挨个测量电池电压,如果都一样,那电池废了
如果有个别一个,电压低,那就是它的问题了,做一下平衡,把电池全部充满,这样它还能用一两年,性价比最高了
还有就是,pdd上有转接口,牧田大艺相互转换的,一个9元左右,如果两个能通用,多少能缓解下焦虑
如果直接换电芯也行,成本低很多
我闲鱼上最近看电池,大艺的,10节电芯,25包邮这样,15节的也就是35左右包邮,凑合用呗

网友A:
哦,已经买完了,都弄好了
电源千万别瞎搞,电压高了肯定烧,一定要用21v的,切记,切记,因为去年就见过有坛友24v烧了电池
你如果瞎用,那直接损失一百多
如果嫌弃慢,可以买2a那种,高了也就是3a,再高估计买不到成品了
我见过2a成品的,带转灯那种,回来测量电压就行,差不多就行

最后,9小时你还是保守了,我盲猜充满10小时起步
2a充满也得5小时起步,3a未必买得到,买到也可能虚标
如果真想快,论坛有电源+转灯电路的改造,可以查查
如果手头有20v或者24v电源,正经的笔记本电源做工很好的,改下电压,加上转灯电路,才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已经买完了,都弄好了
电源千万别瞎搞,电压高了肯定烧,一定要用21v的,切记,切记,因为去年 ...

我看电池都有保护板的,这类是5串的板子,按我玩电单车电池的经验看,虽然可以按4.2伏的单体和串数来调节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但实际上高点或者低点都问题不大,电池到电压就断开了。
另外,个人对于电池的内阻这个参数可能有点要求。我原装的电池感觉内阻都是惨一个字。按我的标准都是不入流的,所以连容量测试和单体均衡我真的没有兴趣去玩了。。。
感谢兄弟的回复。实在不行可能还是只有买个24伏494的开关电源做充电器了。我手头的电池都是用开关电源改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电池都有保护板的,这类是5串的板子,按我玩电单车电池的经验看,虽然可以按4.2伏的单体和串数来调节 ...

不要用24V的,不要迷信保护板,买个21V的充电器也没几个钱,把电池弄坏了够买好几个充电器了

网友B:
电池充坏了都是小意思,一旦保护板偷摸的耍二愣子,电池要是起火爆炸了,损失就不是百八十的,想清楚了再糟蹋人民币

网友:
你不能这么想,你得跟一样容量的品牌电池比。你这么想就还是用插电的工具吧。

网友:
如果偶尔用用就继续折腾,如果是吃饭的家伙必须买大品牌,国产东成、大有,合资博世、得伟、牧田啥的,品牌电池价格高但可靠,耽误一天的工也不少钱。买品牌电池,有保障,市面上个人很难买到合格的电芯。

网友:
干专业活的可换个好电池,业余玩玩花大价钱有点亏了吧

网友C:
8块一节的21700是动力电池吗?放电多少C的?我这段时间在PDD砸金蛋撸了的十几节亿纬锂能的18650,2500mAh,12C放电,算下来3.5一节,等有空了来组装一个大艺3A电池,最近买了一台21V的锂电钻

网友:
感觉这种多串的保护问题挺不好弄的

网友:
一般来说,自制与工业化生产就是这样。即便抛开质量不谈,单从零部件采购成本来比较的话就差出了不少。

网友:
继续折腾吧,这就是乐趣

网友:
夕夕砸蛋的电池, 平均5块一节. 玩玩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块一节的21700是动力电池吗?放电多少C的?我这段时间在PDD砸金蛋撸了的十几节亿纬锂能的18650,2500mAh, ...

我测试了还可以,内阻9-10算是动力电池吧。这个标准放到18650那就是妥妥的松下动力电池了。网上还有一款4-5毫欧的21700,拆机货容量只有4安时,价格在15左右,感觉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充坏了都是小意思,一旦保护板偷摸的耍二愣子,电池要是起火爆炸了,损失就不是百八十的,想清楚了再糟 ...

这个板块我来得少,也算是有感而发吧,其实三元电池在我来看也没那么邪乎,我的摩托车之前用的四串铁锂倍率电池,整流器用的IBM电源输出调到14.2伏左右,有个单体胀气坏了,直接就上的四串三元,内阻应该算垃圾电芯了。输出电压调到15伏左右,一直正常。

网友:
大厂10节21700都要六七百了,自组全新的三星要300左右,如果用刮码的一百出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块我来得少,也算是有感而发吧,其实三元电池在我来看也没那么邪乎,我的摩托车之前用的四串铁锂倍 ...

不一样啊,15v充4串,没超限制充电电压。
24v冲5串已经超限制充电电压太多了,如果保护板操蛋那肯定是安全隐患,电池有没有那么邪乎咱值不值得冒险?
再有就是保护板的过充保护一般都比较高,拿保护板当充放电开关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电池都有保护板的,这类是5串的板子,按我玩电单车电池的经验看,虽然可以按4.2伏的单体和串数来调节 ...

你对保护板的理解有错误
保护板的作用
1,防止电流过大,比如短路,导致燃烧
2,电压过低时候,它能停止供电,不让电池过放
一般的保护板只有这两个作用,也许有新款保护板了,但是我不知道吧
但是保护板不是充电板,电压高了烧保护板子,或者烧电池都有可能的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芯片去做,别赌它性能,芯片这东西,基本都没有余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块我来得少,也算是有感而发吧,其实三元电池在我来看也没那么邪乎,我的摩托车之前用的四串铁锂倍 ...

你没考虑线组,插头电阻之类的,导致最终到电池的时候,电压也许只超了一点点,勉强它还能凑合用
反正电子产品,你赌得起,可以试试,大不了烧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