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量产U盘求助 量产工具识别不出闪存 Unknown Flash ID

楼主(2023-12-28):
量产工具识别不出闪存ID,设定那里随便指定一个flash类型的时候会提示错误码6,所以就拆了U盘想知道闪存ID,但是拆开后有效信息就只有:HXZ64S2311-3DV7
看不懂,怎么由这个获取闪存ID呀

网友:
闪存和主控肯定有一个挂了

网友:
我赌颗粒坏

网友:
字面意思呗,可能闪存坏了读不到CE

网友:
FLASH ID 0000000000,这已经没救了,主控和闪存芯片无法通讯了,说简单点就是断线了,一首凉凉送给这个u盘

网友:
用测试架试试

网友:
用3dv7做关键字搜资料,得到以下信息:
闪存型号H25T1TC48C  闪存容量256GB  CE数量4  闪存ID  AD7E280B00C0

手动指定flash型号和ce数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