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自己做的双CD型变压器,也就是ED型

楼主(2023-12-28):
CD铁芯选择的尺寸是20×40×80mm。双CD型的话,横截面积就是40×40mm。
220v升压到850 900v。电子管功放上使用。实测空载功率11w,我这的电压是240伏。如果是220伏的话,空载功率更小。对于我们普通使用的话,这个空载功率算是可以的了。。,够用了。基本上所有的工具,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为什么选择CD型铁芯,主要的原因是B值比较高。相同功率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变压器更轻。第2个原因就是组装起来比较简单。
变压器每一层都刷了绝缘漆。然后用绝缘胶带隔离开。
手艺有限,不喜勿喷。

废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A:
好技术,不来点环氧树脂密封一下吗

网友:
好大的紧箍圈。

网友:
漂亮的铁芯,手艺也不错,点赞

网友:
   这个磁密1.7T已经算不错的了

网友B:
用环氧树脂, 抽真空封好
这是干啥用的? 莫非要做个电网? 电老鼠还是电猪?

网友C:
全部装好以后最好浸绝缘漆!

网友:
自己做,可更大

网友D:
这个是铁氧体吗

网友E:
空载11W的话,还是偏大,有可能每伏匝数偏小所致

网友:
楼主的手工活真好

网友:
这功率,干啥用的啊

网友F:
不明觉厉,同问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不来点环氧树脂密封一下吗

里面全是绝缘胶。等它干了之后我就成固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环氧树脂, 抽真空封好
这是干啥用的? 莫非要做个电网? 电老鼠还是电猪?

这个是用在功放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装好以后最好浸绝缘漆!

在绕线的过程中,每一层都加了绝缘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装好以后最好浸绝缘漆!

在缠绕的过程中,每一层都加了绝缘漆,然后再用一层胶原胶带再做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铁氧体吗

就是我们正常的变压器铁心。只是它的厚度更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载11W的话,还是偏大,有可能每伏匝数偏小所致

我这个地方的电压是240伏空载功率是11瓦,如果是220伏的话,空载功率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明觉厉,同问干嘛用的

电子管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