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网联客云音箱CG05

楼主(2023-12-28):
跟上次那个建行音箱一起拿回来的,也是五块钱,这个明显比建行的规整,喜欢这种方块造型,不喜欢那种不规则造型的东西。

直接开拆,大家慢慢品吧,这个音箱卡槽还有一张流量卡,好像还有流量的,不知道能不能上网用。

正面,这感觉就很好。

背面,本来有一层塑料纸,找螺丝的时候被我撕了。

底部名牌和二维码。

扒开的衣服。

裸露的躯体。

带铭牌的电池。

拿下板子,那个空着没有原件的是不是wifi模块。奸商,居然偷工减料。

大大的4G模块和按键板,type-c充电口好评,小扬声器动静还挺大,每次开机都用手捂着,不然整个办公室都回荡着开机的声音。。。
拆完了,就这么个东西,内部空间挺充裕的,外壳改个收音机我看挺好的。这两天没啥事拆两个收音机玩玩。

网友A:
芯片貌似被金属片覆盖着估计帮助散热才这样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貌似被金属片覆盖着估计帮助散热才这样设计的。

射频组件上屏蔽罩,大都是怕被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射频组件上屏蔽罩,大都是怕被干扰

长见识了。

网友:
不是偷工减料,一块板造高、中、低配,看你出什么价

网友C:
插卡 做个佛音机  超度用。插卡 做个佛音机  超度用。插卡 做个佛音机  超度用。

网友:
还带电池的

网友D:
4G模块联网的音箱,有什么功能呢?

网友E:
音腔大所以声音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卡 做个佛音机  超度用。插卡 做个佛音机  超度用。插卡 做个佛音机  超度用。 ...

没有tf卡槽,只有sim卡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4G模块联网的音箱,有什么功能呢?

应该就是首付款用的,银行从中收取相应比例的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腔大所以声音大吧

嗯,应该是

网友F:
方方正正的外壳不 错,改造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方正正的外壳不 错,改造方 便

对呀,就喜欢这个外壳,内部零件质量一般般,除了电池喇叭充电模块,别的用处不大。

网友:
用料和做工都不错。

网友:
做工很不错,音质不知道如何

网友:
看着还行,电池固定方式和常见的不同

网友:
感觉和老版的天猫精灵很相似。

网友:
看看能不能当蓝牙音箱使用,好多类似的产品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