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莫名其妙的能开机了

楼主(2023-12-28):
一朋友使用多年的老机器开不了机,显示器黄灯,主机安了小喇叭后也不报警。短接了下电源黑绿线会转的,最小化配置后还是不开机,内存条拆下来处理了下又挨个插槽条都插了还是黑屏,又把显卡拔下来清了下,黑屏。怀疑主板是不是坏了,第二天找了几根老内存插上成功点亮,又把原主机的内存条也插上也能开机。虽然目前运转正常,还是没搞明白这个算是啥情况

网友:
心情不好,不想开机。哄哄它或者晾晾它都有可能开机。

网友:
老机器就是会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故障 新机器就很少见了

网友:
烧个香磕仨头才行

网友:
可能主板电路有断断路,摇一摇又接触上了

网友:
还是主板有小毛病.

网友A:
拨插内存解决了内存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拨插内存解决了内存接触不良的问题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就是内存有问题 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原机内存怎么插拔都不行换一根内存就能开机 再换回去也能开机了

网友:
休年假了吧。
电脑有些毛病真的没法用科学解释

网友:
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其根节还是有问题,只是一时无法理解和怎么消除

网友:
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天气太冷太热电解电容参数漂移了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元件多了有时问题都找不出的莫名其妙

网友:
肯定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主板亏电太久了

网友:
可能是一起灵异事件。

网友:
电脑就这样,
好好的想着清下灰,
吹风机吹了一下,
开不开机了,
上网一查说是打破“灰电平恒”了。笑死。

网友:
如果电脑长期闲置,有可能电容容量减小导致供电出现问题,也可以是内存插槽氧化导致接触不良,你多次插拔让氧化层脱落,所有能够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