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华谱R-35W钟控收音机,绕不上调频线了

楼主(2023-12-28):
好像以前我发过拆机帖子(老站有详细拆机图),这次主要是线断了,从新找了根线,想绕上,但是自己尝试了半天还是不知道怎么搞,发出来大家集思广益一下。

索尼的芯片,看起来是不是还行啊。

就这根线,不知道怎么搞了

统一回复一下,线已经装上了。
大概是这样。

网友:
这个只能反复摸索

网友:
这是同步控制几个东西的线吧,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A:
喜欢数字调谐的,拉线的好几个都坏了

网友:
是不是有的地方需要绕2圈

网友:
第二图看不清

网友B:
我这有些调谐拉线图,给个邮箱发你,做个参考

网友:
这根线还要套住频度那根白色指示针的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规律,几乎是一家一样,只能摸索着搞,一是可变电容要能够从最小到最大;二是指针移动要与可变电容基本同步。

网友:
我估计能摸索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数字调谐的,拉线的好几个都坏了

我手里只有两台,都是瞎买的,这台买的最早,坏的也最早,还有一台之前发过帖子。比这个质量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些调谐拉线图,给个邮箱发你,做个参考

感谢,1287343810@qq.com

网友:
这收音机挺有意思,盖后边还有个像万用表一样的拨盘,功能不少。

网友:
拉线的,机械指示调谐,很有收音机的感觉(小时候)

网友:
还是数字一个芯片搞定的牛逼

网友: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曾经有过,一般般

网友:
几乎是一个品牌一个模式
打开一台与这一样的机子,仿制
如果没有,就自己慢慢琢磨吧

网友:
慢慢摸索 慢慢绕,一圈太长绕两圈

网友:
高难度的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