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当年没见过系列之夏普PDA MI-506详细拆解

楼主(2023-12-28):
这玩意当年真没见过,估计应该有20年左右的历史了,即便是现在这东西的相关资料在网上也很难查找,在垃圾堆堆里捡到的,现在已经不能开机了,也不知道怎么开机,由于时间久远,这玩意的塑料件稍微用力就直接断裂,今天拆解给大佬们看看。

拆解开始。。。。。。

机器正面

有个翻盖,里面就是显示屏

背面,很稀碎,没有电池盖了

电池仓内部

机器的铭牌

摄像头模块

摄像头光圈拨动开关

摄像头是可以转动的

上面还有一根触控笔

摄像头采用哪个啥接口,可以拔出来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插在以前的笔记本上面用

开盖,感觉内部很复杂

继续

很薄的PCB板上布满了元件

主芯片特写

PCB板好像是多层板布局

用了很多的贴片钽电容

小日子制造,也仅仅是当年的小日子,现在开始退步了

光学组件

居然还这么透彻的镜头

机械结构用于镜头的光圈、对焦、变焦的转换

光电一体化

这是镜片有三层,过滤某些特殊光线的吧

里面应该是一颗CCD传感器

摄像头拆散架了

接下来拆主体部分

继续开盖

里面有排线连着,不能大力

排线拔出来了,排线座也脱落了

正面屏幕背面

屏幕正面,表面贴着电阻触控屏

有很多快捷键

背光驱动模块

模块正面

主板部分

上面有块类似SSD的板子,同样上面有很多各种存储芯片

有点像USB接口

外接电源接口

很特殊的接口

红外传送接收小模块

主副板接插端子

内部已经腐蚀断了,可能不开机与它有关

电源部分

奇怪的芯片,也许不是芯片

这里应该是电源中心,很多电容

LR38535芯片特写

芯片

芯片

芯片

芯片

还是芯片

好了,拆解到此结束,扔进垃圾桶

谢谢观赏!!!!!!

网友:
还真的不怎么普及

网友:
小日本才会这么变态的设计

网友:
当时的高科技产品。

网友A:
别扔啊,高压模块可以用,屏幕下面是冷光源。发光很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扔啊,高压模块可以用,屏幕下面是冷光源。发光很好看的

是的,我之前拆过一个Sony的PDA终端,里面的CCFL背光非常好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6014

网友:
这是摄像机吗?

网友:
板子做工真养眼

网友:
密密麻麻的芯片

网友:
似乎是1997 年的产品,记得90年夏普推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 PDS系列,似乎是Zaurus,回想起来,有互联网、手写笔、照片录制等功能。还可以与数码相机完美贴合,不仅具有旋转镜头,还有光学变焦和微距。两种光圈设置允许在明亮和昏暗的光线设置下拍摄照片。使用相机时,Zaurus可以选择三种质量,其中 VGA分辨率最高。在场景构图后,相机上的按钮拍摄了快照。当连接电话线时,可以立即查看、更改和通过邮件或互联网发送图像。还有传输速度为 14.4kbps 的内置传真调制解调器。

网友:
使用浓硫酸加热烧蚀芯片中心,把晶圆露出来!!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东?录像机还是扫描仪?

网友:
还可以炼金的

网友:
看着好复杂呀。

网友:
变态的小日子,现在看起来都是和很高的东东

网友:
装不回去了才扔进垃圾桶吧话说日文有些能猜出来是啥意思

网友:
这是不是洋垃圾啊?

网友:
上电还能亮机吗

网友:
那个摄像头采集卡的扁扁的插电脑的接口疑似PCMCIA接口

网友:
内部做工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