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为东林寺大安法师讲法机增加收音功能

楼主(2023-12-28):
这个讲法机是索爱出品,型似索爱S-198,全身只有充电/数据和耳机两个孔。拆开发现里面是一个16G的SD卡,板号是S-198S V1.2,板上有收音部分,只是元件空缺。

对比线路,是QN8035。在相应位置补焊上相应元件,用S-198固件替换原固件,成功。
按键可用,个别功能有变化。音量最大,无法控制。原来索爱S-198是有音量轮的,不明白,
明明可以做到按键控音,却要用轮子控音。没办法,只能在电路中加了个10K电位器。

网友:
擦边的品牌,以前买过一个mp3,最后退货了

网友:
这个比卖药的强多了

网友:
索尼爱立信?

网友:
没看到天线能行吗

网友:
手艺不 错,还有替换固件

网友:
我佛慈悲;普渡众生。
  【空】【空】【空】。

网友:
可能是位置不够了,与其有收音机还不如不用更好了。

网友:
这要看多少钱,不贵的话还算良心。

网友:
感觉搞元件容易,搞固件难

网友A:
这真比卖药的机子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真比卖药的机子强多了。

我佛慈悲;用料厚道。

网友:
在大城市里收个音还是挺多音乐的~

网友:
网址后缀还是org的顶级域名

网友:
楼主不厚道,讲法机讲法传法普度众生,你却偏要给硬加一个收听靡靡之音的功能,到时午夜电台,情感热线完胜念佛参禅。

网友:
这个都能改造,厉害了呀,感谢分享

网友:
用轮子控音,应该是怀旧的手感吧。

网友:
您还别说,改造的不错

网友:
上贴片电阻电容好看多了

网友:
其实这机子的性能不错,单一功能还有加其它功能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