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50B20电视电源主板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3-12-28):
创维50B20刚用不到3年,就不开机了,指示灯也不亮,找了一个同型号的主板装上可以用,问题肯定是出在电源主板上,保险丝是好的,整流管也是好的,400V电容也存电,量电压就是不稳,来回变换,谁知道是哪个配件坏了。

网友A:
你确定你的电视30年???

网友:
不会修,直接换个电源板最简单!

网友:
你都不用万用表量下哪怎么知道,话说换板子是最简单,你可以两个主板对比测量一下,或者网上查下这个型号有没有相同故障现象的维修案例

网友:
用了三十年,也该换了。三十年前我在看14寸黑白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电视30年???

是三年

网友B:
你倒是说说哪路电压不稳啊?

网友:
你这最好送家电修理店。

网友:
起码要配件替换

网友:
电解电容应该换了!

网友:
测量一下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压

网友:
一般二次供电 容姑娘可能性大,或者二极管也有可能,红胶也有可能

网友:
先测一下有无明显短路,初级及次级整流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倒是说说哪路电压不稳啊?

测得400V的电容电压

网友:
感觉不会修的话直接换板最容易!像我这种不懂电路的,已经帮同事修了七八台电视了!

网友:
高压大电流的元件,比如开关变压器,大电感等查一下有没有虚焊,不放心就补焊

网友:
建议测量一下这里带字的电阻